哪位老师有sprint-layout 6.0电子管封装

楼主(2023-12-16):
哪位老师有sprint-layout 6.0电子管封装,主要是小七脚和小九脚

网友:
自己画一个不行吗?我都是自己画

网友A:
我这里有一部分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部分

谢谢!矿坛里就是热心人多,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部分

您这里有打板用的管脚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里有打板用的管脚图吗?

电子管原件图

网友:
自己画一个就行了  ,毕竟常用元件上千个 , 不一定每个库里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里有打板用的管脚图吗?

封装没有,其实你可以自己画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多年没有搞电子管了,其实在网上找一找这样的图,在sprint-layout 6.0中很容易画出来PCB封装图的。

网友C:
      坛友提供的是符号标设图,不是封装。封装可自己画,方法是打开封装向导,选单圆阵列封装,如7脚管就选8个焊盘,9脚管选10个焊盘,然后设焊盘大小、孔径和间距。确定后在版面出现圆阵列,点击右键再点组件解锁,然后去掉一个焊盘,再画上外圆框,全选后点右键,再点锁定组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坛友提供的是符号标设图,不是封装。封装可自己画,方法是打开封装向导,选单圆阵列封装,如7脚管就 ...

我记得您以前介绍过怎么画管座的办法,但一时没找到,我就采用的笨法,就是量一下管座插脚的直径,然后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大圆圈上再做10个小圆做为管脚,我这个办法可能做的不均匀不合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您以前介绍过怎么画管座的办法,但一时没找到,我就采用的笨法,就是量一下管座插脚的直径,然后 ...

上次发的是EAD软件上的画法,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5390&extra=
这个sprint-layout 6.0软件比EAD差很多,但简单。这个软件好象不能做长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发的是EAD软件上的画法,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5390 ...

嗯嗯,按您指导的方法,用sprint-layout 6.0软件做管座学会了,并保存到元件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提供的是符号标设图,不是封装。封装可自己画,方法是打开封装向导,选单圆阵列封装,如7脚管就 ...

谢谢,根据您的方法,我现在会画元件封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