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达VAPEL12V开关电源的出线端子的连接定义

楼主(2023-12-17):
在本坛收了一个深圳核达VAPEL的150W开关电源,输出应该是12V的。
这个电源没有机械开关,应该是后尾的某两个端子来控制的。
目前,接通220V输入电源,后端没有电压输出。
请知道怎么接线的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不拆开,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接线^_^

网友B:
参考对照一般电脑电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接线^_^

应该是左边这四根线中的两根。
紫线在橘红色线的下面, 棕线在灰线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对照一般电脑电源试一下

这个跟电脑的接线好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左边这四根线中的两根。
紫线在橘红色线的下面, 棕线在灰线下面。

先找出输出线的+-线,做好标记。
剩下的线头看线路板的线路走向,排清晰图片上传看看^_^

网友:
打开,找到输出电容,就知道输出的电源线了

网友:
不要靠猜,踏踏实实地用万用表测量,进行明确地标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