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这样的东东,望大家探讨,指导

楼主(2023-12-17):
先上相似图,与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人鱼的职业,是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吧?

早年无线电厂,收录扩音机,后来电脑工控系统,再后来职业和电无关了,买激光机和我现在的职业相关。

但是,还是经常维修各种设备,小到家电,大到几十万的大型设备。变频器,PLC,伺服电机。配合机械工程师搞过自动化控制。(玩笑话:除了人不能修,其他都可以修一下。)

上了论坛也玩基准,玩各种仪器仪表,数字模拟都玩的,家里装修也可以玩玩木匠活。早前自行车,摩托车,后来汽车,保养维修也经常自己搞搞。

理论不行,属于三脚猫之类,维修经验应该还行。

网友B:
治疗啥病啊。。。

楼主:
再上两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治疗啥病啊。。。

美容      的吧

楼主:
用本机程序开机好象只有1w下,改电路后功率有所提高,这家伙是30w

楼主:
这烧的效果图

楼主:
再来二图

网友C:
二氧化碳激光30W的,打不动金属。我的80W机器都干不动金属(用切割布料),30W的光纤机,可以金属刻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碳激光30W的,打不动金属。我的80W机器都干不动金属(用切割布料),30W的光纤机,可以金属刻字。

切亚克力,木头还可,把你东东上个图学习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亚克力,木头还可,把你东东上个图学习下吧

就是激光切割机,没啥!
最早展会上看到只有进口机30W+,后来过了2届(4年)就有国产机,我是3W多买的。现在同样功能的机器不到1W了。根据激光的波长不同,激光分很多种,二氧化碳是最便宜的。体积大,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就是激光切割机,没啥!
最早展会上看到只有进口机30W+,后来过了2届(4年)就有国产机,我是3W多买的。 ...

二氧化碳激光满负荷运行,损耗很快的,1年不到就要换管,冷却水不能停,停了会炸管。
我用激光切割机近20 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碳激光满负荷运行,损耗很快的,1年不到就要换管,冷却水不能停,停了会炸管。
我用激光切割机近2 ...

哦,谢谢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碳激光满负荷运行,损耗很快的,1年不到就要换管,冷却水不能停,停了会炸管。
我用激光切割机近2 ...

美人鱼的职业,是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