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输出端对保护地线有高电压

楼主(2023-12-17):
去年买了一个实验用的可调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可调,使用过几次感觉还可以,之后一直没打开使用,最近拿出来使用还没打开输出刚接上红色正极线,只见火花一闪同时电脑音响里面传出了USB设备拔出的声音,断开线路数字表测输出端对保护地线有八十几高电压,检测下载器3.3V稳压已2烧坏短路,这是跟不上时代了都不会使用这电源了

网友A:
内部估计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B:
这类电源,要用三线插座,并且插座上的地线要可靠接地(有的老房子,没有地线,或没有可靠接地的地线)

80多V,多是虚压(感应电压),接地正确就没了。

网友C:
正常的时候应该不会有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估计是开关电源的,。。。。。。。

应该是开关电源,总重量约2-3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源,要用三线插座,并且插座上的地线要可靠接地(有的老房子,没有地线,或没有可靠接地的地线)

...

用机械表测量火线对地、对PE都指向230V,PE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几台机器三插电源线插上不通电,电阻档测量机器外壳都可以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时候应该不会有电压吧

接上负载正常输出大概15分钟测量升到40几伏,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在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