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爱好者FM分立元件收音机本振不起振求助

楼主(2023-12-17):
我是小白电子爱好者,买了苏老师的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焊接完后没声音,是第一个焊接完不响的
通电工作电流接近0mA,测试功放部分正常,用100M示波器测量本振没有信号
在网上查到了一些本振的讲解,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我把本振零件全拆下来挨个用电桥检查都正常,
反复焊接了几遍就是不起振,百思不得其解
又在网上找了个multisim软件试试仿真,不大会用,找不到9018三极管用一个其他型号三极管代替
3T的线圈我测量电感量大概1uH
软件仿真也是不起振,请高手指点迷津  感谢

我把R2改成可调,然后观察R2电流 始终达不到1.5mA

网友:
发射极输出要接5Pf电容。

网友:
3T的线圈内径约8mm,我是在8mm的钻头上绕三圈,拿下来焊上的。

网友A:
可以起振啊,很典型的电路。
简单仿真一下:

网友:
把静态电流调整好,还不起振的话,C12适当加大一点

网友B:
顺便请教两个问题
1:图中的振荡原理。
2:你是用什么仪表测试1微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两个问题
1:图中的振荡原理。
2:你是用什么仪表测试1微亨的?

1, 搜 colpitts振荡器。
2, 没电桥测,计算器预估一下(线径、直径、间隙、圈数),焊上之后再拉线圈。

螺丝刀当胎具,0.5漆包线,6圈,6.5mm直径,上电路直接99M振荡,落在调节范围内,只要拉一下线圈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搜 colpitts振荡器。
2, 没电桥测,计算器预估一下(线径、直径、间隙、圈数),焊上之后再拉线圈 ...

下面显示波形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显示波形的是什么?

拿那个螺丝刀上绕的电感做的振荡器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那个螺丝刀上绕的电感做的振荡器的波形

我是说什么一起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起振啊,很典型的电路。
简单仿真一下:

求教 bumk
我按你的电路  参数来仿真, 还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两个问题
1:图中的振荡原理。
2:你是用什么仪表测试1微亨的?

我用电桥测试的  原理我在西瓜视频找到有大神讲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什么一起测试的?

没看懂……你说的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是啥

选错字。
我说用什么仪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错字。
我说用什么仪器测试?

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