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F10表头满偏电流24uA还充得上去吗?

楼主(2023-12-17):
这个我也觉得有点离谱,也不知磁场还搞不搞得上去

网友:
        MF10表的灵敏度:9.15-9.3微安。

网友:
24微安,肯定不行,

网友A:
多半是磁路断开过退磁的结果,以前遇到过,就是二十多微安,充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磁路断开过退磁的结果,以前遇到过,就是二十多微安,充磁即可。

好的,那我就先积攒充磁机零件.对了用论坛里的KT1充磁机的话,充磁机的N机对表头的N极还是S极呢?

网友A:
充磁机N极对表头S极,就是异极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机N极对表头S极,就是异极相对。

好的,谢谢!
看来和充电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