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17):
车载导航上的一个IC,丝印如回图。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谢谢

楼主:
谢谢。大师你到底在哪里查出来的?我在芯查查,半导小芯,淘宝百度都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你到底在哪里查出来的?我在芯查查,半导小芯,淘宝百度都查不到。

淘宝搜索 丝印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丝印XXX

万能的淘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