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Q”倍增器吗

楼主(2023-12-17):
清理旧书,发现当年抄的一份“Q multiplier”。学生年代,无力去做,事后又忘了,现在老了,看看谁想试试。

楼主:
                        Q值倍增器
“Q值倍增器”是一种电子设备,它可以将调谐电路的Q值提高很多倍,使其超过正常值。在这种情况下,单调谐电路比正常电路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并且它可以用于抑制或放大一个频率的窄频带。虽然有真空管版本的Q值倍增器电路,但是下面将要描述的晶体管化Q值倍增器具有免除电源问题和非常紧凑的优点。
电路与理论
多年来,并联谐振电路一直被用作“吸出”陷波电路。适当地用一个并联谐振电路松散地与真空管放大器某级相耦合,会发现该级放大器在陷波电路调谐的频率下没有增益。额外的调谐电路在放大器的响应中产生“陷波”。该原理用于电视和其他放大器,以把窄带频率的响应减到最小。增加陷波电路的Q值会缩小抑制陷波的宽度。
晶体管Q值倍增器利用上述效应进行工作。让调谐电路再生以增加其Q值,并耦合到接收机的中频级。通过改变再生电路的频率,尖锐的陷波可以在接收机的通带上移动。通过控制再生量来改变凹口的宽度。
尽管这看起来很矛盾,但不改变电路的晶体管Q值倍增器也可以像真空管倍增器那样对输入信号进行“峰值化”。通过调整再生控制来选择操作模式,然后这通常需要对频率控制进行轻微的重新调整。峰值的效应不如陷波那么明显,但它仍然足以让选择性不足的接收机提供相当好的单信号C.W.接收。
再生电路建立信号,并以更高的电平和适当的相位将其反馈给放大器,以添加到原始信号,前面描述的陷波效应以类似的方式工作,只是再生电路的调谐使其反馈异相信号。
Q值倍增器的原理图如图所示。电感器L1提供从接收机到Q值倍增器的耦合,并且需要Co来防止接收机的板电源短路。倍增器本身由可调谐电路C1、C3、L2组成,可调谐电路连接到集电极调谐的共基极振荡器电路中的晶体管,通过C2使用电容反馈。再生是通过降压电阻R1改变直流工作电压来控制的。
                    布局
该装置和电源内置在一个小型铝制“迷你箱”中。尺寸为5x2/4x2/4英寸(Bud CV3004),操作控制安装在一个透明玻璃或铝制子面板上。该单元的所有部件都建在盒子的一半上。这一功能不仅简化了结构,而且使更换电池成为一项简单的工作,即使一年只需要几次。
  所有主要零件,如两个磁芯调谐线圈、连接点、电池支架、再生和调谐控制装置,都直接安装在盒子和子面板上。其余的电阻器、电容器和单个晶体管由它们与上述部件的连接支撑。
  两个磁芯调谐线圈L1和L2在盒子的中心,之间间隔一英寸。操作控制C1和R1放置在距离子面板末端1/4英寸的位置并居中。连接点直接安装在调谐控制器C1的后面。
  该单元的电源由四个安装在再生控制器R1正后方电池座中的手电筒电池(912型)提供。电池的总消耗量不会超过0.2毫安。
  通过一根三英尺长的RG-58/U电缆穿过迷你盒的后壁连接到接收机。在孔中应该放置一个橡胶垫圈,以防止电缆绝缘层磨损。
在晶体管焊接到位时,一定要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防止晶体管热损坏。
校准
完成布线(并仔细检查)后,将3英尺电缆的开口端连接到接收机混频管的板极电路。这可以通过将电缆的内部导体焊接到管座上的板引脚或直接连接到该引脚的任何点,并通过将屏蔽焊接到任何方便的接地点,以永久的方式完成。
打开接收机,调谐到一个足够强的信号,让S表(场强表)有读数。广播频段上的任何像样的信号都可以。接下来,在L1上调谐磁芯,直到信号达到峰值。这是在调整连接电缆的电抗,并有效地使中频达到峰值。如果接收机没有S表,可在音频输出端使用交流电压表。当该步骤成功完成时,说明Q值倍增器已经正确连接到接收机,当开关切换到“关闭”时,不会影响接收机的正常操作。
  下一步是使倍增器振荡,并将其频率调整到一个有用的范围。将调谐控制器(C1)调到一半容量,并将再生控制打开并加大到大约一半。这个动作也就是打开电源。将接收机调到一个清晰的位置,并将接收机b.f.o.(拍频振荡器)设置到通带的中心。现在调整L2的磁芯。倍增器应该是振荡的,在L2的调整过程中,接收机会发出差拍。这表明振荡频率在中频附近。用b.f.o将其移动到零拍。
                    最终调整。
  进行最终调整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在接收机中模拟不需要的外差,并调整Q值倍增器以最大限度地关注不需要的信号。要执行此操作,请在b.f.o打开的情况下将调谐到中等微弱的信号中。在天线断开的情况下接收广播电台即可。b.f.o将与传入信号一起跳动,产生音频音调。将b.f.o调整到大约1 KC的音调。
  回退控制R1,直到振荡器变为再生。通过交替地调节调谐控制器C1和再生控制器R,可以找到音频音调消失或至少衰减的点。L2的一些轻微修饰可能必须在上述对齐中进行,因为任何一个控件的移动都倾向于“拉动”其他控件。最佳情况是具有调谐控制C1,当陷波处于通带的中心时,调谐控制器C1设置在大约一半的容量。
  如果你碰巧得到了一个上部有源晶体管,并且再生控制确实有停止振荡的范围,那么增加电阻器R2的值。相反,如果装置未能振荡,则减小R2的值。
  请注意,音频音调可以是峰值的,也可以是零值的。如果不能达到峰值,多练习一些控制措施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在这里所示的单元中,再生控制只转动几度就产生了最佳零点,再生控制几乎在振荡点就获得了最佳峰值位置。

楼主:
图没有画好,翻译也可能不准,请大家包涵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玩意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再生式收音机~~~

网友A:
坛友“北极兵"对此颇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北极兵"对此颇有研究。

一定去拜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