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需要用一样大的吗?

楼主(2023-12-18):
手上有一对不错的推挽变压器想用在双调谐的753电路上,但发现这两个不一样大,输出明显要比输入钢片叠厚好些。想问一下这样是否会有影响,输出输入主要是影啥什么?

网友:
輸出變壓器用於大信號,大信號下的鐵芯容易飽和,鐵芯越大越不容易發生磁飽和。而磁飽和的影響從最低頻率開始,所以對低音頻段影響最大,大鐵芯可以改善這一影響。

网友:
音频变压器属于宽带变压器。音频的频率虽然很低,但相对带宽却很大。从20Hz到20KHz,频率相差1000倍。音频变压器的大小决定了低频的指标,变压器大一些,有利于传输低频,低音就好。这就是为什么50Hz的工频变压器又大又笨重,而开关电源中所用的同样功率的高频变压器就小得多了。输出变压器还有一个输出功率指标,这就要求体积不能小。如果不追求低音效果,可以适当减小输入变压器的大小。

网友:
输入变压器在主要功能:1.是倒向、2.是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主要是功率传导+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叠厚大一些对音质和输出功率都是有利的。有些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甚至比输入变压器体积要大许多。

网友A:
春雷605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大小最悬殊,输入如便携机,输出如电子管收音机的大小。

楼主:
感谢各位,原来大小是正常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雷605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大小最悬殊,输入如便携机,输出如电子管收音机的大小。

是的,我测过605的两个变压器,这个机器设计得是很严谨的,输出变压器个头有3W电源变压器的个头。相同产品还有青岛《海燕》602台式机,我修过无数台,音质音量也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