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换电容救助

楼主(2023-12-18):
各位老师好,喜欢老机子,搞到了马兰士c150和c450,开机能显示,不能用。按大咖们的说法先换电容。但手拙,对贴面电路手生,笨拙地换了电容反而无显示了。在此向各位老师救助,或有那儿能维修,谢谢

网友:
借图,您换啥了

楼主:
谢谢,箭头所示

网友:
1,固态电容不容易坏吧!为啥不确定就换?
2,翻来复去的搞,是不是,把排线搞断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通病啦,换电容一定不要把原先的焊盘给弄掉了,不然各种故障接连不断

网友:
贴片电解应该问题不大吧?话说,想拆下,最好两个人,两把烙铁,同时熔化焊点。不行就喊一下LP大人帮个忙?自己一个人想拆下没有技巧就会把焊盘、铜箔破坏了。
你原理图都不找,先上来就是二十杀威棒,能当青天大老爷?,还是先分析一下大概原因再动手。

网友:
是不是电容极性装反了, 或者搞短路了

楼主:
各位老师说的是,本想手握烙铁也有几千小时,玩玩这个应该可以。那想贴面元件不好玩,应该用热风枪的,所以想找坛内老师帮助。至于换电容的事是查阅了几个论坛,都说老电容统统的换,格杀勿论。然后再测各点电压,于是乎………

网友:
很多是电容漏液,把过孔腐蚀掉了,要用铜线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目前我是想找维修部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