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92-A2是否能输出立体声音频信号呢?

楼主(2023-12-18):
前段时间无聊逛海鲜市场,无意间发现一个车机的外观挺惹眼的,喜欢这个造型,关键还便宜(25包邮),就买了一个折腾,收到货改了显示及背景颜色,养眼。就有一点不满意,输出四声道(前后左右)不是立体声,查收音芯片SI4792-A2,网上找不到其数据手册,找到相近SI47920的数据手册,大概比较了一下脚位,应该是一样的,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不是确实不能输出立体声信号?

收音DSP

收音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播放 测试过了吗?   改背景灯用的什么灯珠,看起来实在漂亮。

已经接好USB插口,没问题,支持WAVE无损音频文件播放。我不想用AUX输入当功放用,所以没接AUX。
改灯用的3528贴片LED(按键背景)、1206贴片LED(显示背景),颜色都是用的翠绿

网友B:
车机应该是有立体声的。。。。。。

网友:
Silicon Labs高端芯片……Si4792x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应该是有立体声的。。。。。。

看功能框图、好像是不支持输出立体声的,有点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功能框图、好像是不支持输出立体声的,有点不确定。

我想都用DSP处理了,立体声解码还要到片外来处理吗?当然是片内数字化处理了。

立体声有没有很容易分辨的呀,听一下,am和FM的信号就分辨了。FM,信号强度足够,我肯定能出立体声的。

网友:
只接左前(FL)、右前(FR),就是立体声

没有需求,就接这2个

有更高需求,就接4个

网友A:
灯光改得漂亮,  关键词是 现代 新悦动 ?

网友:
网上买的吗?能提供下网址吗?我也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改得漂亮,  关键词是 现代 新悦动 ?

是悦动车机,这个支持USB播放、AUX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悦动车机,这个支持USB播放、AUX输入

USB播放 测试过了吗?   改背景灯用的什么灯珠,看起来实在漂亮。

楼主:
网上找的接线定义

网友(2024-04-04):
楼主这个车机的收音性能怎么样? 还有用一段时间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一般车机都不带短波,不知道这个悦动车机有没有SW收音?
如果不带就可惜了这么好好的收音芯片,没有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