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2 BTL功放IC的增益最大可设计为多少仍然稳定?

楼主(2023-12-18):
这几天拆解SONY ICF-19 收音机,并加装了蓝牙功能。

此机音质不错,低音澎湃(相比其他4寸机器),可是音频功放部分增益不足,将音量调到最大仍感不足。

从PCB布线上看,此机用的功放IC应为8002兼容IC,增益控制电阻为 12K/180K,只有30倍。

从8002手册上没有找到有关最大增益的说明,不知增大为60或80倍是否对稳定性或音质有影响?

网友A:
兄台发个加蓝牙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发个加蓝牙教程吧

加蓝牙过程有点复杂,现在还不太理想。等弄利索了,我最后再发个完整版的加装蓝牙“教程”。

另外,我是阉割了AM功能后增加的蓝牙,如果需要AM就不能采用我这种方法。

我感觉它的AM太鸡肋,不要也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IC3是什么芯片?运放,还是电源稳压?

IC1主芯片是 Si4831B31, IC3在它正下方。

网友B:
自己可以試呀,datasheet中的圖例,輸入電阻Ri與負反饋電阻Rf的比例是1:1,您可以試試1:10、1:30、1:100... ...等等,不就有結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試呀,datasheet中的圖例,輸入電阻Ri與負反饋電阻Rf的比例是1:1,您可以試試1:10、1:30、1:100... ...

嗯,主要是拆装一次挺麻烦的,所以先从原理上搞清楚,再有目的地下手。

正打算修改输入端电阻值呢,还得先拆下原输入电容看容量是否够。

网友:
果然是搞技术的,新机到手几天就拆。一样一样……

网友C:
参数表上开环增益50dB,也就是电压放大300倍。这时候带宽10KHz,可以满足中波收音机的频响需求。

网友D:
以下是Nsiway NS8002用户手册V1.1的原话:
8002 单位增益稳定,但如果增益超过 10 倍(20dB)时,额外的反馈电容 Cf需要并联
在电阻 Rf上,避免高频的振荡现象。但必须要求与 Rf组成的极点频率高于 fH(在实例中
为 300KHz),如本例中选择 Cf为 5pF 时,转折频率为 320KHz。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Nsiway NS8002用户手册V1.1的原话:
8002 单位增益稳定,但如果增益超过 10 倍(20dB)时,额外的反 ...

谢谢冰岛老师回复。

我今天量了一下,输入电容为1uF,足够大了;

将输入电阻由12K改为5.6K左右(并了一个10K),反馈电阻由180K改为330K,实际试听增益够了。

我没有加反馈电容,也没有自激情况出现。估计分布电容也有几皮法了吧。下次再开盖时并上个5PF电容,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表上开环增益50dB,也就是电压放大300倍。这时候带宽10KHz,可以满足中波收音机的频响需求。

8002有很多品牌,您看的是哪个厂家的呢

我看的是LTK8002,手册里没有找到开环增益50dB这一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02有很多品牌,您看的是哪个厂家的呢

我看的是LTK8002,手册里没有找到开环增益50dB这一参数。

手册里面有个图叫open loop frequency response的图,上面可见开环增益50dB,带宽10KHz。
第四页最下面一行中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有个图叫open loop frequency response的图,上面可见开环增益50dB,带宽10KHz。
第四页最下面 ...

看到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有个图叫open loop frequency response的图,上面可见开环增益50dB,带宽10KHz。
第四页最下面 ...

帶寬要看相移為-45°時的頻率,圖中對應-45°的位置頻率是20KHz,幅度響應為47dB,符合-3dB帶寬的定義。

网友B:
開環增益50dB顯然太小了,除去必要的正增益,能矯正的幅度畸變少了些,1W 時實際能達到的失真指標最多也就0.5%左右,普及性級別將將夠用。

网友:
这个芯片都烂大街了,比2822、386什么的更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環增益50dB顯然太小了,除去必要的正增益,能矯正的幅度畸變少了些,1W 時實際能達到的失真指標最多也就0 ...

这个IC的增益早就知道不大,苦于不清楚前级电路是否有增加增益的地方,暂时先这么用着,等找到合适的替代功放IC(须PIN TO PIN功能相同)或者前级原理图画出来后再作改进。

网友:
闭环增益越低(负反馈量大)越容易自激。
闭环增益越高(负反馈量小)越不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帶寬要看相移為-45°時的頻率,圖中對應-45°的位置頻率是20KHz,幅度響應為47dB,符合-3dB帶寬的定義。
...

对,您看的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試呀,datasheet中的圖例,輸入電阻Ri與負反饋電阻Rf的比例是1:1,您可以試試1:10、1:30、1:100... ...

感觉增加RF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怎样提高8002的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