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X-V160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12-18):
雅马哈V1600功放,插电开机毫无反应,按照说明书进行复位操作也没有反应;拆机测量+5伏,RES复位电压正常,PDET电源检测无电压,PRY开机电压无电压(这个正常,因为CPU没有送过来信号);看来是PDET电压没有是主要原因,对照图纸,最后确认IC1没有工作,二极管侧没有电压,继续排查,罪魁祸首原来是那个S2,也就是C4,参数22n,630伏失效所致,换新正常开机。该机开机原理:加电,输出正常后,CPU得电,送出开机信号。继电器导通,接通主电源,如果有电路出现故障,通过检测电路,CPU送出保护关机信号。避免故障范围继续增大。该机副电源取得电路很有意思,利用双D触发器TC4013,和NMOS管K3850,同时,触发器又能控制副电源。一环扣一环。电源部分图见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电源设计!

TC4013置位和复位端都接低电平,1脚的输出取决于5脚,正常工作时5脚为高电平,1脚也为高电平,K3850导通,短接整流桥,副电源变压器工作。

网友B:
我也有一台雅马哈RXV320,拆机清洗后在太阳下暴晒两天,又用吹风筒吹过,装机后一开机就保护,偶尔开机正常,但关机再开就保护,目前不懂哪出问题。检查过也没发现哪里有虚焊或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雅马哈RXV320,拆机清洗后在太阳下暴晒两天,又用吹风筒吹过,装机后一开机就保护,偶尔开机正常 ...

雅马哈机器外壳就是公共地,你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上个月在闲鱼里花了150大洋买了一台雅马哈5540,也是开机保护,后来把电源部分接处理下就保护就好了

网友:
高手,有图纸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