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芯能用吗?

楼主(2023-12-18):
三相电表铁芯形状和尺寸如下:
如果将右边部分切下,只要红框内的日字型铁芯,能不能用于小输出牛

网友:
完全可用。
当年效验电度表的时候,有坏的表,测量是电压线圈开路,换电压线圈需要先拆掉铁芯,只要逐片稍微别弯一点中间的片子,就能拆下来,安装的时候也是这样逐片装上,长螺丝压紧铁芯,不会有振动的。至于气隙大点,可找厚度合适的硅钢片塞进气隙。

网友:
电表里的铁芯好像是坡莫合金的

网友:
能用但很不好用,间隙太大,1.6毫米,电感量会下降很多。形状又不规矩,用起来不够麻烦的,得不偿失

网友:
感觉最右边的磁路还是要的, 二个宽15的条子倒是可以去掉

网友:
试验性的玩玩儿可以,要是使用各指标很难控制,费力不讨好得不偿失。

网友:
现在各种变压器不难得到,没必要用这种不清楚数据的铁心,过去我师傅用单相电度表改过变压器,负载能力差,效率不行,随便找个电铃变压器都比它强

网友:
尽管玩,就别追好不好了

网友:
千万不要用这种铁芯,气隙问题,铁芯质量 问题、、总只问题太多。现在二手铁芯也不贵,嫌国际标准铁芯窗口小,可以找国产铁芯。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回复。
我是在找漆包线,拆三相电度表线包时,看到铁芯的形状偶然想到的。至于气隙倒不是问题,曾经听过大佬说过,日字型铁芯不能调整气隙时,可以采用部分片子顺插,部分片子对插解决。手上还有15*30的两对,9*15的一对日字型铁芯,片子厚度0.35,弹性很好,比普通矽钢片强,得空时试试。

网友:
九十年代,友人送我一副朝鲜的变压器铁芯,式样同红框内的,计算后绕成电源变压器没感觉什么不好。五、六十年代时,有人用马口铁片剪成铁芯绕变压器,质量虽然不好,但总比没有强。

网友:
好多年前我买96拆机的EI 0.35 Z11片做单端输出牛,卖家不小心发给我的是有 中心舌有气隙的片子,与卖家协商后又补发好的,手中的气隙片因退回运费太贵,卖家不让我退货,为了废物利用,在绕好的线包上实验单片对插,然后与正常同规格的片子进行测试,无论是电感,漏感,方波,几乎没有明显差别,后期使用那副96的气隙片单片对插做了另外一付单端牛至今还在使用

网友:
不建议用这个,首先磁感应强度比较低再加上实际截面积并不大传统的EI铁芯也不贵骨架随手可得又何必呢

网友:
实际网上买二手0.35厚灰片价格也不贵。

网友:
我有一副变压器铁芯,几乎是全封闭的,就是中间舌头那个地方切了没有间隙的一条缝。
这种铁芯在组装的时候要把中间的舌头翘起来,才能一片一片的装进去。

网友:
你说得对,我那副铁芯叠厚也就是25毫米。

网友:
能用。但是铁芯插片时有点麻烦。做电源变压器不错,要是做单端的电子管输出变压器逊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