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小度智能屏改大屏电视机看央视,家里老人用

楼主(2023-12-18):
家里老人八十多,毎天看央视cctv3,
使用本市有线电视信号多年,由于在老旧小区常断线,节目中断,我们没住一起,我电话联系维修人员,也不及时。
手里有一台小度智能屏,可语言呼唤:“小度、cctv3”。就可显示央视节目了。设想用小度接电视机,看cctv3电视,电视有各种接口,但小度无任何接口,准备将小度主板改到电视内,自己没技术,只有简单的万用表、电络铁,会点皮毛维修,请师傅们提供指导、或其它方式观看,注意八十多老人,稍难点操作就使不上。先谢各位,没及时回复请包涵,每天接送孙子,做点饭

网友:
网上也有语音控制的机顶盒可考虑。这个放大屏可能有点难。

网友:
薅羊毛的直播APP已经全部成仁了,国家大事关心有一丢丢困难了,就是要交钱交钱

网友:
难,难,难啊

网友A:
老年人本来用有线电视最简单省心,怎奈有线没落,服务难跟上,迫使大家不得不改用电信宽带了。所以建议楼主趁年底先去把有线电视停了,然后去电信公司申请开通当地最便宜的能看电视的宽带套餐,再买一个几十元钱的支持蓝牙语音遥控的电视盒子(电信公司通常会附送)接到电视上,小度可连上网放在房间里用。跟上网有关的各种问题建议多向身边的年轻了解,让他们提供指导,在矿坛咨询不太对口,“只有简单的万用表、电络铁”怕是难解决您的问题。
另,矿坛近来好像越发少人打理了,建议发帖到电脑单片机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年人本来用有线电视最简单省心,怎奈有线没落,服务难跟上,迫使大家不得不改用电信宽带了。所以建议楼主 ...

老人家里有宽带网络他从不用,也不用智能手机,买了他也不用。只是孙子们回家用一用,旱想换宽带IPTV给他看央视,他操作摇控使不上,放弃了。他操作有线电视摇控十多年,改不过来。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还是折腾下地面波吧,老人看看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折腾下地面波吧,老人看看够了。

地面波接收器,我去淘宝搜索下,谢谢你的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波接收器,我去淘宝搜索下,谢谢你的提供

主要是天线,机顶盒不需要,电视机(只要不是太老的)自己能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天线,机顶盒不需要,电视机(只要不是太老的)自己能收。

电视机有高清和AV口,我在淘宝找客服咨询一下,再确定,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视机有高清和AV口,我在淘宝找客服咨询一下,再确定,谢谢

天线口,不是高清和AV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机有高清和AV口,我在淘宝找客服咨询一下,再确定,谢谢

现代电视机跟1958年的电视机一样有天线接收功能,区别是模拟和数字台都能接收。注意那天线口。

网友C:
我家和你的情况类似,2个80+老人用2台有线机顶盒看CCTV3.用IPTV他们自己看不了,这些天,一直在宣传,一键开机,可是,我试了,IPTV还是不能一键开机看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和你的情况类似,2个80+老人用2台有线机顶盒看CCTV3.用IPTV他们自己看不了,这些天,一直在宣传,一键 ...

我们这里IPTV已经整改了,开机20秒无操作直接进CCTV1直播,然后遥控器上下键切换节目,挺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面波接收器,我去淘宝搜索下,谢谢你的提供

很多液晶电视机都有数字接收选项(在信号源內找),如果你的住房可以接受到无线数字信号并配置适当的天线,你就可以接受TDMB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口,不是高清和AV口

你好:是以前老式电视的天线口,圆形插单芯屏蔽线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液晶电视机都有数字接收选项(在信号源內找),如果你的住房可以接受到无线数字信号并配置适当的天线 ...

好的,我去试一试,再买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试,再买天线

疫情前我搜台时,有模拟台和数字台同时出来,现在只有数字台。两种台用户不用手动选择,电视机只是在搜索时显示数字台几个,模拟台几个。看的时候有雪花的就是模拟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以前老式电视的天线口,圆形插单芯屏蔽线头吗

就是这个。

网友:
不能用那个小卫星锅了吗?

网友E:
如果只是看央视、当地电视台的,试试地面波接收,矿坛这里好像有人介绍接收天线的制作,似乎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看央视、当地电视台的,试试地面波接收,矿坛这里好像有人介绍接收天线的制作,似乎很简单。

还是淘宝中找天线更好,一般摆在窗口、阳台、防盗窗处,根据当地的信号情况,可能要买带放大器的(插在电视机USB口取5V电源)。由于气候变化放一点余量,带放大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淘宝中找天线更好,一般摆在窗口、阳台、防盗窗处,根据当地的信号情况,可能要买带放大器的(插在电 ...

查询了我们长沙地区缺cctv3节目,Dhmb方式用不上,暂时还继续用有线看,谢谢所有回贴坛友。

网友(2024-01-18):
家有老人情况都差不多,智能电视和盒子真没有线电视好用,我现在的做法是机顶盒装个直播电视软件空壳,直播源从网络地址获取文件内容,这个地址是静态的,我能出随时修改,比如直播源失效了,我就另外找一个换上,虽然看起来麻烦,但实施了一段时间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