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了个胆前级电路,胆侠们给参考一下!

楼主(2023-12-18):
想做个胆前级推晶体管后级,在淘网上看到这款胆前级,前级用6N11,后级是6N3,老师们给参考一下,有没有错误和需要改进的?

网友:
6N3的脚不通用,换成6N1,然后可以跟前面的6DJ8随意调换来听音。

网友:
也想做一个,期待后续

网友:
后边的6N3很牵强
仔细查一查俩80V咋回事、
有输出电容40V,R1R5也可省掉

网友A:
图上标注的输出电容0.68微法之后还有个斜杠40,通常这样标注,40是耐压40V,但是在这个电路上,40V的耐压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注的输出电容0.68微法之后还有个斜杠40,通常这样标注,40是耐压40V,但是在这个电路上,40V的耐压是 ...

应该是400,耐压值

网友B:
这你最好准备两组6.3V灯丝。
一组给下面的6DJ8,另一组给上面的6DJ8和6N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最好准备两组6.3V灯丝。
一组给下面的6DJ8,另一组给上面的6DJ8和6N3

总共2个6N11,一个6N3;

网友:
输出如果接晶体管后级,0.68uf的输出电容感觉不够,应该需要10uf或以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共2个6N11,一个6N3;

看起来你还真不知道原因。
跟总共几个没关系。
你得抬高上面6N11和6N3的灯丝电位。
要不这俩管 灯丝与阴极之间的电位差太大,轻则有噪声,重则阴极与灯丝之间击穿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还真不知道原因。
跟总共几个没关系。
你得抬高上面6N11和6N3的灯丝电位。

我肯定没版主您知道的多啊!
图是两个声道,一个声道用1个6N11做SRPP,后级用半个6N3;
看商家也是用的一组6.3V;

网友C:
好像不在一个频道
不过好像6N11灯丝与阴极可以承受150V,6N3倒是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在一个频道
不过好像6N11灯丝与阴极可以承受150V,6N3倒是弱了点。

帖子本事就是征求大家意见的,版主肯定比一般人考虑问题要全面的,多听听不同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高技术,避免使用中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还真不知道原因。
跟总共几个没关系。
你得抬高上面6N11和6N3的灯丝电位。

假如后级用的晶体管电路,其电源是正负电压45V,那么灯丝一点接后级用的正电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级总规是做成独立的啰,电源一插,左右声道插头一插就可以了,与后级十一45V电压没关系,

版主是考虑到阴极和灯丝之间的电位差太大,故提高灯丝电位,减少隐患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是考虑到阴极和灯丝之间的电位差太大,故提高灯丝电位,减少隐患罢了!

抬高上管灯丝电压除了安全考虑还可降低底噪吧?

网友:
没有负反馈,失真太大了,放大倍数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后级用的晶体管电路,其电源是正负电压45V,那么灯丝一点接后级用的正电压上!

灯丝电位最好略高于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前级电源与晶体管后级电源各自独立,那来电位差?电子管前级B+150V,电子管阴极和灯丝电位差在电路 ...

参考的电路:
电子管与后级不采用变压器隔离输出,看地线:

网友:
没有认真思考,不过觉得晶体管的输入阻抗小,现在的输出电容不知道够不够大?

网友E:
我用的6N11+6N8P,供电电压260V., 效果不错,因为你用6N3,考虑6N3的电压采用150V, 前面的6N11的供电电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6N11+6N8P,供电电压260V., 效果不错,因为你用6N3,考虑6N3的电压采用150V, 前面的6N11的供电电压太 ...

您能给发个您用的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给发个您用的这个电路图吗?

电路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二十年前做的,只记得6N11的阴级电阻是1.5K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2个6N11,一个6N3;

版主的意思是下管的一个6N11是分别输入R、L信号,另一个6N11骑在上面的与6N3需要抬高灯丝电压。不知我有没有理解错

网友F:
去试试G版那个单管前级,管子少,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试试G版那个单管前级,管子少,效果更好。

给个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