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充电工具 钻夹 木工钻头 电烙铁各种锯片 批头万用宝锯片 顶切钳 动力电池 万用表

楼主(2023-12-18):
小起子
50%
湖北
中介 支付宝
非偏远首重10元,续重3元
X1.应该是18v某进口品牌电钻用的钻夹,夹头标示夹最大13mm,
外壳是塑料的,孔这边应该是常用的大小好像叫1/2,最后的图是我上在米沃齐的18v电钻

上刚好合

适可以参照下。成色还较好,应该是库

存的,8元。
X6.白色无线鼠标,淘宝买的,说是罗技代工的,代买的,没注意自动收货了是坏

的。

带接收器5元。

y4.开关电源盒新的,10元一个。明纬350W电源用的。

X2.美工刀,好像是铝合金外壳,通用的梯形刀片,未用过,图上5把30元,塑料的那种做工普通2元。
X5.英制的大飞套筒,分别是1-1/8的3个这种大的单价5元,小的3/8的1元一个。

X10.英制的中飞套筒,螺丝孔是3/8的,只有个别别的型号,共30个12元。

工业电批的批头,据上家说是日产的。我没接触过这种工具,有些没有贴纸的都是

一批

来的随机发货。

多数都是10根一包。存

放久了个别轻微有锈。

Z1.杆是4mm的,十字头,暗金色的大约是1号,还有2包

,10元1包

Z3.杆是5mm的,都是三角的,10元一包还有1包。
z4.杆是5mm的,t8带孔的,10元1包还有1包。
z5.杆是6mm的,0号的十字头,没字的应该也是0号,10元1包还有4包。

最后一些,全部在这里。

Z16.常见的六角电批批头,不带磁性,8元一条,共三条有一条少一个批头。

质量不错试过十字的很紧密。

B3.短批头,多数是梅花头和少量一字,内六角,个别十字。可能是套装工具里散

落的

。比常见的做工看

着漂亮。批头随便分的有重复5元一份10个。批头手柄2元一只

b8.一字起子9把,都是外贸货,一起18元。

b11.

可能是进口工具箱的锁扣,1元5个。

F1.加长十字小起子,总长约17cm,可能是库存老货,做工还行,对比了下,规格大

约是
ph00,1元一只。
F2.十字小起子,标示PH0X50mm的,成色较好,1元一只。

B5.充电钻挂钩,不锈钢的有轻微磁性,无毛刺,3元一只。

B31.台产批头,小塑料袋装的,每份都一样的大约20只,批头表面都锈了,这种8

一份,注意看图,随
机发货。反馈不错,硬度高。推荐,这个还有一些。

61.梅花头的小起子,T8的只有这一种规格,不带孔1元。

73.迷你锯的锯条,两个卡子距离约148mm,应该是通用的尺寸,都有明显的弯曲,

质量

一般,1元5条。
30元起包快递
74.锯条简易夹具。夹普通的钢锯条,适合别扭位置和出门随身携带方便。太长不

好包
装,只有5只3元一个。

75.喜利得的遥控器,每个按键都能按亮,不知什么机器用的,不包好坏,成色不

错,
30元。

138.爱普生原装的610k打印头,原装机用了一年多因为断针换下的,只是断了针,

。15元

140.大家伙,东芝的2006复印机,小公司用过的,从买的新机一直用
的原装的碳粉,换带网络的打印机才换下,这个带双面功能还没有测
试的,现在放的时间长了打印发黑报错无法测试也觉得麻烦总之拆了卖,因体积大,需要的
拆组件出售。

160.油灰铲子,2元一把.不锈钢的质量好,有多把

185. 双头小起子做工一般,一头是十字,另一头拔出来是一字,个别有些氧化发

白,

和铁皮镊子质量差

两种随机发货。
10只2元。

216. 开孔器,54mm的,缺夹子,似乎是外贸或者进口牌子,2元一只。库存的稍有

有2个。

217.超市拆迁的石 田条码秤拆下的主板和附带的小板等,价格咨询,无法测试不

包好

坏,有大约10片
主板和连接传感器的小板和一些连接线。

一些木头钻头,不懂这个东西,低价出,都是没有使用过的,
长度估算的最大值,会有误差。多数型号数量都不多了卖完断货
235C1

长度mm*直径mm                        价格/支
75*4                                   1元
150*13                                 3元
170*15                                 4元

一组3只8元,有些规格数量不多,出完就没有了。

235C2加长
长度mm*直径mm                        价格/支
250*6                                  3元
英制8#*1/2 直径约13 MM                 3元
230*10                                 4元
230*12没印字                                 4元
加长的一组4只14元,有些规格数量不多,出完就没有了。

249.小锉刀套装,10件套,总长14cm,感觉很老的产品,那时候做工较差有些弯曲

,存

放时间长有轻微生
锈。还有2套其中一套断了一只一起7元。

255.冲击扳手的轴,国产通用的,新的外表放锈了,1/2的,后面的孔是10mm,7元

一个,共7个。

轴套全新2元一个,

外径24mm。

256.起洋的16v电池壳,成色约7到8成新外壳卡扣都是完好的,因快递不发电池,

不含

电池

已从板上焊下方便
发快递,发货包括外壳和方电路板。10元一个。4个壳打包包快。
完整的16v2A电池有电压的35元一个不包容量       有配套的充电器可以一起买

258.万用宝锯片,一套是3个带4片砂纸,刀片做工光洁无毛刺,可能是机器附带的

,一

套8元。有多套。

261.品牌的快换马刀锯片 ,这种前面带金色的原先卖价应该很贵的,8元一个
264.吊扇调速开关,做工感觉还可以,新的没用过。型号118的,配合面板用的,4元一

个,9个打包都要就包邮

买3个就送一个4

位的面板。

D11.手工锯条简易锯子,塑料的,发货不带锯条5元。

s11.微波炉配件,配件坏的,除了变压器全套都在,自选,都便宜。可买可送。

日立的除湿机,二手的,原装的机器,可能就换了电源线,买回来后仔细清洗了内

部,

里面做工整齐,启动声音正常,外壳除了有些泛黄,塑料件都很好,没有破裂等暗

病,

总体感觉健康程度不错,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二手机,早上出门启动,下班回来水

箱满

了就自停了,机器350元,运费发物流实收,湖北发货。

下面多数是学校实习用过的。

s25.洞洞板,约有10片,1元一片
s26.焊接过的洞洞板小片,2元

s38.旧夹头,生锈了,可以转动的,孔是常见的10mm左右的,夹1.5-10mm,3元一个

s39.得伟充电工具的主控板,外观很新,似乎没有用过,无条件测试,应该是好的

,只剩左边疑似18v的15元。

s48.米沃齐18v有刷的电钻,3功能的带冲击标志,简单试了下正常。120元
s49.一个电源5v的。3元

s54.米沃齐重型冲击扳手,比较重,适合修车铺之类的地方,无刷的500元,有刷的280元

s64.博世12v老式的电池拆下的电芯是10节电池芯没进水 20元发顺丰包省内,省外加6元
s65.品牌迷你钻夹,3/8的常用,12元一个,最大夹10mm看外观几乎是新的。

j1.VGA信号线一卷,重约1斤多,15元
j2.铸铁烙铁架,2元一个。旧的,较重

j5.美工到的刀架配件和四方的一边比较锋利的铁框。1元2个
j6.两只飞乐的喇叭,好像是30w,一只盆上的胶皮破了,两只一起10元用盒子装好了较为安全运输。
j7.进口品牌的角磨机手柄和扳手,全新的,手柄可以用在国产的角磨机上,4元一个,扳手好像是125角

磨机用的,5元一个。

j9.得伟的无刷电机,看外观似乎没有用过,发手拧灵活的15元一只。好像还

有其他样子的。
j10.得伟无刷电机的后盖,1元一个随机发,看起来没有用过,不包好。

j14.短批头处理,短的2元一条,长的4元一条,随机发

j16.usb转midi的线,库存的没法包好,有一个没包装袋子,5元一个。

j20.老式变压器,进口品牌的,比较重是好的.10元
j21.老式变压器,品牌的,是好的。8元

j23.电动工具的电机,18v的,不带齿轮的6元一个。
j24.12根特长的批头25元,里面有双头六角的和工业用的两种

j28.一个松下无线的模块,公司搬迁用过的,不知道什么用,也不知道好坏,3元
j29.联想品牌机,和上面一起来的,出主板, CPU和内存三样50元不带风扇,注意主板加了个网卡的,

注意价值太低当废旧的价格处理的,不保证到手主板好坏。

j31.20v的威克士电池,原卖家介绍说是威克士小脚板的,新的没用过,内部是1.3A的电芯,每只都有电

压,都可以充电。没有贴纸,我估计是库存货。30一只,约10只,只能发顺丰运费首重18元,续重约8元

。注意我没有仪器测不包什么的。
j32.20v的威克士充电器,似乎是库存的,里面有保险丝,电源插头是外国用的那种,有个插脚断了。35

元一个。这个买上面的电池只配套不单卖。
j33.电源插头,国外用的样式,新的,带保险丝,有两个一起2元。
j34.进口工具的工具袋,比较长,似乎装长方形的东西工具,零售2元一个,有约30多个打包1元一个
j35.几个小电机,威克士18v电钻用的,拆机的,碳刷基本没用过,型号是683,混杂在一起有非常明显

划痕,挑转动的出,5元一个。
j36.威克士的角磨机的护罩,100的国产充电角磨机可以用,4元一个,很厚实,不是那种几元钱的薄铁

皮。
j37.一些管子,都是大功率无刷电动工具电路板的,电路板已经剪口破坏了,只有管子需要自己拆下。

型号如图。1.5元一只,6只为一组小板,没法测试。总数大约60个管左右吧。
j38.里奇电池里的动力电池,都是一个型号的,都被上家剪了线,这个可能是测试过的电池,外观比较

干净,也没有漏水,有的上面还用胶粘了一些线。全都有电压,其他无法保证,3元一只,只发顺丰。大

约30多节。
j39.博世12v电池,似乎没有拆过,2个有电压能装,一个无电,一起80元,只能发顺丰.

j41.和里奇外形几乎一样的GP电池,都是空壳带个剪板插脚,5元一个。
j42.鲍尔20v锂电池,似乎是测试电池,有一个外壳上接了两根电线,都有电压,不保证能用,35元一个

。只能发顺丰。

j50.迷你顶切钳,似乎是套装里面的,生锈明显有的有些卡住自己处理,保证随机发,只剩5个,2元一个。

j51.一个空调电容,原装的机器拆下的。2元
j52.一个驱动电机和机械部件,三个轴用一个皮带连接,做工结实,看自己怎么玩了,比较重的东西,

大约2公斤多。铁板足够厚实35元
说明:下面物品我主观如实描述,二手电动工具都是在网上淘的,内部情况如何我无法保证也不知道,

各种可能都有的,到手不包好坏也不退换的。丑化说在前面免纠纷。
。不是那种看着有问题才拿出来装作不包好坏卖的人。事先做好心里准备才买。

1号12v的冲击批,这个到手插原装电池试过可以转,有调速,能亮灯,总体来说没发现什么特别,看起

来很旧差一个卡子。我没有拆过。90元。有刷机器,注意这个可能碳刷磨完了有时不转需要动手能力处理。

2号18v电钻,有高低速调节,坏的。插原装电池亮灯不转,我没拆过,有刷机器。坏的什么都不保证,

60元。个人怀疑可能碳刷没有了,或者其他问题。
3号18v冲击起子,坏的。插原装电池亮灯不转,我没拆过,有刷机器。坏的什么都不保证,65元,看起

来有进水生锈
4号.螺丝刀,老式的木柄的,现在很少见了,估计库存多年了。1.5元一个,10来吧打包1元一个。其中

好像有1两个要短些。

6.号米沃齐12v的有刷万用宝,这是商家换了新壳的旧机器,电池仓差个金属卡子,压板是后配的,90元

7号米沃齐12v的有刷马刀锯,这是商家换了新壳的旧机器,没有电池仓卡子和电量显示灯了,90元。
j48.论坛抢到的万用表,一个老卖家卖的一堆表抢了一块,以前没注意,后来论坛朋友说卖家叫瓦力,

原帖介绍说一般电池没电要换,不包好,我误以为是好的,到手上电池没反应,收货就没有电池仓螺丝

和电池的,我保证没有拆修过也不会修。成色好。15元
联想笔记本型号是X61.看起来很久了,使用痕迹明显,电池肯定不行了,估计充满也用不了多久,机器

淘汰了,出售150元,含电池发顺丰,南方大约看地方20多元左右。
不是我用的机器,开机没什么问题,接鼠标也能用,其他没有太多测试,实在想不到地方能用它。
提醒下我试了没什么问题,但不包到手一定好用!!!
j49.磁环是新的,一只扁的被刷裂开了,本身是可以分开的那种,两个2元。
j50.360的门铃,开关机有语音提示,其他附件都没有,功能未知,不包好的。15元。
j51.米沃齐12v充电器,芯片能看到打孔报废了,20元一个,有4个都要包邮。
j52.皇氏工匠的打胶枪,21v的,通电可以转,到底了就反转,功能不包正常浑身是胶,因为体积大而且重,也支持拆配件出售,没有盒子打包。150元
j53.小起子11只混装,20元。
j54.小起子29只,一字和十字两种。35元
j55.小起子约59只55元,好像有3种一字的混装。
j56.电动车脚踏,基本新的,就是两只踏板都是L边的,一起10元。

网友:
28是个电力猫吧

网友:
加长的一组4只14元,有些规格数量不多,出完就没有了
要一组加长的

j2.铸铁烙铁架,2元一个。旧的,较重
要一个

j50.迷你顶切钳,似乎是套装里面的,生锈明显有的有些卡住自己处理,保证随机发,只剩5个,2元一个。
要1个

老板看看这个刀深圳多钱

网友A:
原来小电摩机上用的那些小配件,小打磨头、小圆锯片、记得好像是100件一套的还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小电摩机上用的那些小配件,小打磨头、小圆锯片、记得好像是100件一套的还有么?!

没有,可能很早的吧。

网友B:
Z16.常见的六角电批批头,不带磁性,8元一条。------要1条。
B31.台产批头,小塑料袋装的,每份都一样的大约20只,批头表面都锈了,这种8元一份,-------要1份
160.油灰铲子,2元一把。------要1把
没编号:  一些木头钻头,加长的一组4只14元----14元
s65.品牌迷你钻夹,3/8的常用,12元一个,最大夹10mm看外观几乎是新的。----要1个、
j2.铸铁烙铁架,2元一个。旧的,较重----==要1个
j14.短批头处理,短的2元一条,长的4元一条,随机发---------长短各1条
物品价格:8+8+2+14+12+2+6=52元,邮广西,带邮费共多少,请PM

补充内容 (2023-12-27 16:37):
加要:Z1.杆是4mm的,十字头,暗金色的大约是1号,10元1包   要1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6.常见的六角电批批头,不带磁性,8元一条。------要1条。
B31.台产批头,小塑料袋装的,每份都一样的大 ...

好的,款收到了。

网友C:
得伟的无刷电机 用电调接那三个接线柱能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的无刷电机 用电调接那三个接线柱能转不

不清楚,我没有也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