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2远程本地开关失灵

楼主(2023-12-18):
就一个R2电阻51Ω加开关对B1的次级,开关一个开路一个短路状态,还有什么呢?

网友:
看图纸,这个开关仅在中波段起作用,而且如果是强台,由于有后面有agc,音量变化不会很大;如果是弱台,可能就是能不能收得到的区别了。这个开关的作用是防止强台信号过大,导致变频、中放等产生阻塞失真(超过agc的控制范围),其实跟音量没太大关系。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开关对强台不起作用,对很弱的电台才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取下机芯,发现问题后用万用表测了开关,往下是断开状态,往上是闭合状态。

应该是开关(K2)坏了,断路了,不能闭合了!
找个很弱的电台,用一根短导线,直连接一下开关的两个焊点,应该有效果。
这个开关似乎没有现在的袖珍收音机的远近程开关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在发现远近程不起作用时第一时间就是万用表测量开关是否有开路,但测量的结果开关是没问题的。

那你在中波段,直接用51Ω短接一下天线线圈的次级试一下,看有无效果。
或者,再测一下电阻是不是变值了,太大了,或罢工了。

网友:
那就把波段开关拨到中波,找个几十欧的电阻并到中波天线次级线圈两端(短路一下也行),看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应该有),那就是K2开关开路、电阻开路、线路板铜箔开路、焊点开路(基本就这几种可能)。

网友:
图错了吧

网友:
B1次级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取下机芯,发现问题后用万用表测了开关,往下是断开状态,往上是闭合状态。

很简单哦,开关开路的时候,测量一下电阻是否51Ω即可。

网友:
原理是降低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