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在家尝试自己动手翻新 IC

楼主(2023-12-18):
因为经常买到疑似翻新的 IC,很好奇这些翻新的 IC究竟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在某宝买了退锡液和镀锡液各一瓶(都是10元)。自己动手尝试一次。
照片因为受到上传限制,进行了局部截图和压缩,可能不太清楚,凑合着看吧。
翻新后表面看起来是是较光滑的,因为表面还没被氧化,光亮度好。过一个小时后,锡的表面在空气中慢慢氧化了,开始出现“粉”的效果了。但手机拍照不易看细节。

翻新前

翻新前

网友A:
之前学家电维修,师傅教过我一招:
修完了的板子为了避免看出来被修过,新焊点上涂上酸立刻发污,随后酒精冲走就和没修过一样。

又教修冰箱换压缩机而看不出来,用纸铲起角落的浮土放到压缩机上用嘴吹,特别像陈年老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学家电维修,师傅教过我一招:
修完了的板子为了避免看出来被修过,新焊点上涂上酸立刻发污,随后酒精 ...

为什么修过的地方不让人发现?做旧的目的是不让用户发现修过???

网友: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C:
求楼主购买链接或店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购买链接或店名

在某宝首页直接输入店名搜索店铺,第一个就是了,进店后搜商品。
卖退锡液的店名是:深澳科技。退锡液我是选择 “通用退锡水102:500克样品装”,价格便宜。
卖镀锡液的店名是:闪亮金属表面处理。镀锡液我是选择“铜镀锡液120克”
买最少的量玩玩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奸商大批量翻新

网友:
这玩意也有卖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的知识,真有意思!

网友:
大伙都在哪些地方买货真价实的器件?淘宝我有一些常交易的商家,能买到一些稀有型号的拆机件,其他电阻电容按照需求下单,真假只能说看商家的信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修过的地方不让人发现?做旧的目的是不让用户发现修过???

很多高档的老机器,如果修过立马贬值不少。水深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修过的地方不让人发现?做旧的目的是不让用户发现修过???

有时候跟人打交道是一种学问

网友D: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去广东转过一圈,还特意跑到潮阳陈店那一代看了,人家翻新芯片就是用镊子夹住在锡锅里烫一下然后再猛敲一下,动作老熟练了

网友:
楼主解密了蒙人的技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去广东转过一圈,还特意跑到潮阳陈店那一代看了,人家翻新芯片就是用镊子夹住在锡锅里烫 ...

是的。这样粗加工后的效果就是我发的图一那样。卖家再怎么说是新的,但买家一看就知道是拆机翻新,因为引脚上面还沾着焊锡。
如果是先退锡,再镀锡,就是图二的效果了。再放置一天,经空气氧化后,银粉引脚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可以当成全新的卖,买家不容易看出来。唯一令人起疑的地方就是这么老的型号,外观怎么会如此新。当然,想做出库存的痕迹也很容易,把翻新后的IC装入那种长条形的专用保存盒中,反复摇几下,引脚表面就做一些摩擦痕迹出来,就是全新的“老库存”货了。

网友:
现在是真正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时代。

网友:
看来蚊子再小也有肉,既然有利益,就会有产业链。

这些翻新的,我没少买,用起来,还真的很少会遇到问题。拿3844来说,买一个几毛钱,全新的一块多,实际用的时候没区别。目前国产也可以生产3844,价格不会贵过1块钱。还是那句话,能省出来的那也是肉。

修变频器的都知道,换模块,只会换拆机的,新的价格太高了,完全没有利润。

拿常见的PC929,A3160,A3210,7840这些,买原装的价格是翻新的几倍价格。

功率元件,我也是只买拆机的,从不买原装的,进口的,全新的,散新的,这些除了好看外,很少是真的。当然,真的也有,只是价格贵过拆机好几倍。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建议买散新的,就是电容,有很多是套皮电容,这些电容基本上很多是拆机,然后再次包装的,主要以大容量电容为主。那些进口电容,多数是套皮。真的进口全新,价格会肉疼。再拿标称容量与实际容量正负20%来说,基本上都是负20%,这还算是正常标的,虚标的更没法说。

当然,拆机电容也不是不能用,就是别被全新的价格买到翻新电容,再按照全新电容来使用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劳心回复。
要去下单购买了

网友:
这么多人要链接,这生意利润好高喔。

网友:
用这个方法岂不是买到假货可以退货了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看来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网友:
这个办法,以后买了芯片上锡了不合适可以翻新当没用过退货吗

网友:
修旧如旧的意思吧

网友(2024-01-24):
良心經商真的很難,連買家都心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