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f-s53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3-12-19):
最近收了一台索尼srf-s53
通电没反应,打开看主板外观无异常
请教各位师傅一般这种情况哪儿的问题大些?
另外,求一份这个机器的服务手册,
1425142553 qq邮箱。
谢谢

网友A:
这种1.5V的索尼小机基本都是1129+3550+4535的模式,无反应主要看看电源开关,量量个集成片是不是电没加上,输出耳机插座有无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5V的索尼小机基本都是1129+3550+4535的模式,无反应主要看看电源开关,量量个集成片是不是电没加上, ...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没找到53的,参考下84,53是单FM,功放是4537吧,都差不多

网友B:
欢迎参看我的SRF-83小机,AM/FM有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753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53的,参考下84,53是单FM,功放是4537吧,都差不多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参看我的SRF-83小机,AM/FM有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7537 ...

谢谢,下来拜读一下!

网友B:
[PDF格式]操作说明书 (SRF-S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说明书 (SRF-S53)

谢谢,想找个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参看我的SRF-83小机,AM/FM有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7537 ...

不知可否麻烦您帮忙看一下,昨天试了一下,把电源负极(1)分别和a/b/c/d四个位置分别连接,都能出声音,只是好像只有单边有声音。而且,这个时候开关是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开关关闭的时候,连接1和abcd其中的一个,是没有声音的,开关打开就有声音,音效档位也是起作用的。
请问这种情况是哪儿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B:
自己看看这里,帮你找到50PDF的服务手册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看这里,帮你找到50PDF的服务手册有图纸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