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

楼主(2023-12-19):
问诸位老师,网线芯子里每根的线径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真不一样,一是分类,二是材料也不一样,有铜有铝

楼主:
呃……最初宽带入户的线,是铜芯的。现在换光纤,都废了。

网友:
常規網綫裏的綫是四路雙絞綫,綫徑一般在0.2mm~0.3mm範圍。買個小游標卡尺(很便宜的!),可以很方便地測出來。

楼主:
好吧。线种类确实如您所说

网友:
铜芯线的话5类网线0.45毫米。

网友:
国标和非标都不一样。

网友:
多年前买了几十米六类线专门用来拆单股铜线,实测线径约为 0.5mm

网友:
我没有测量过具体尺寸,但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收集起来的这种铜线做导线用,非常地好用。

网友:
这类线对分布电容有要求,所以在做工、用材方面都比较讲究些。

楼主:
好像差不多0.5mm

网友:
我来告诉你最准确的答案。国标五类和超五类的网线线径0.51mm。六类和超六类网线网线的直径是0.57mm。

网友:
各种山寨线和非正规线线径一般都不足。最细的有0.3mm。

网友:
包外皮约0.4左右,如果仅铜芯0.3左右,

网友:
没有卡尺和千分尺、可以用最古老的方法测量:在铅笔上密绕10~20圈(推紧),用直尺测量宽度、除以圈数。

网友A:
我家装修剩了半卷5类线,0.5的,正品网线质量很好,里面的铜线很软,焊接很好用,唯一不好的就是那个塑料皮耐热性太差了,我都是扒掉皮然后套特氟龙管使用,否则根本没法焊,一焊就缩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装修剩了半卷5类线,0.5的,正品网线质量很好,里面的铜线很软,焊接很好用,唯一不好的就是那个塑料皮 ...

您说的很对!正品网线确实不错。但是那外皮,稍加热就褪了!

网友:
用网线来做信号连接还是不错的,我经常捡别人弱电布线剩下的网线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