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黑色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19):
一个工控机插拔式电源烧了二极管等,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A:
不知道高频低频,就用高频;不知道耐压,就用高耐压,不知道压降就用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高频低频,就用高频;不知道耐压,就用高耐压,不知道压降就用肖特基

谢谢指导,就怕它是稳压管。

楼主:
非常谢谢bumk朋友的帮助,我再核对一下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