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白平衡,会产生不同颜色还原

楼主(2023-12-19):
这两张野牡丹是D80单反拍摄,拍照条件完全一样,怀疑自动白平衡下,对焦点略有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色彩还原

楼主:
坛友们,认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颜色差异?

网友A:
看看两张照片的曝光参数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张照片的曝光参数是否一样?

一摸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网友:
RGB还有Y的直方图也摆出来比比就是了。亮度有明显差别。相机或Nikon工具里看下对焦点和测光模式。

网友:
相机拍摄条件一样,你人的体位有没有改变?或许是身体遮挡了光线所致。

网友:
我只会分辨好看

网友B:
两张照片在拍摄时有微小位移,两张照片中心小框内的色相式不同的,导致自动白平衡有细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张照片在拍摄时有微小位移,两张照片中心小框内的色相式不同的,导致自动白平衡有细微调整。

看起来应该是对焦点不同的差异,自动白平衡起作用,颜色就还原不同了。看起来是相机自动调整惹得,平时也不太在意,这两张几乎一样的照片,看着就别扭了。(作为要求还原实际颜色的作品,一般我会在边上放一张色卡,然后根据色卡来进行后期处理,把颜色还原调准。)

网友:
8楼所言极是!

网友:
如果是点测光或用点聚焦就会出现8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
数码摄影调节白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时自动白平衡靠不住,得手动设置。

网友:
颜色似乎是一样的 只有深浅曝光略不同

楼主:
确实,因测光对焦点略有不同,曝光度不同,一张亮点一张暗点,颜色的饱和度就产生了很大变化

网友:
色彩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