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4500收录机的电平表

楼主(2023-12-19):
三洋4500收录机的电平表是怎么定义的?0电平与负电平

网友A:
VU表或dB表通常测量线路输出端口的电压值,也就间接测量了磁带上剩磁所产生的磁通量的大小。表上的0VU电平定义为播放录有参考磁通量(也称为参考磁平)信号的磁带所对应的输出电平,这个电平值在民用设备上不是固定的,由厂家自由定义,但参考磁平的大小是固定的,按照日本EIAJ规范,参考磁平=160nWb/m

网友:
有了0VU这个基准值,输出为基准值一半的电平即为-6dB,其余类推,简单的对数运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U表或dB表通常测量线路输出端口的电压值,也就间接测量了磁带上剩磁所产生的磁通量的大小。表上的0VU电平 ...

补充一下,盒式录音机参考磁平是250nWb/m,也就是通常说的0db录音磁平,工作磁平一般是根据磁带类型和收录机等级由厂家设定,一般是-20db~-10db,就是38nWb/m~160nWb/m,最大不能超过+4db即250nWb/m,普通收录机那个VU表刻度只能作为相对比较而言,没什么测量精度,像三洋4500这个收录机这两个VU表在放音状态能指示线路输出电平,严格来说,用标准磁平带播放,线路输出端应该有260mV输出,就是-10db
显示,实际显示并不精确,好看美观罢了,录音状态下指示录音电平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尽量让指针在-10db~0db之间摆动录音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