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23-12-19):
我有个宏碁27寸显示器,出现左半边花屏,右边正常显示,如图:  不知能不修好,曾经看小视频有人把右边的什么电路割断修好了的。不知是真是假。请坛内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这是砸坏的

楼主:
好像是砸坏的。

网友:
你这是屏幕物理损坏,只能报废。
割排线的方法是针对电路故障的。

网友:
扔垃圾箱吧,那样的折腾只能是厂家去摆弄,割过了其他部分都要配套才行,屏条就够你搞的了,,,,

网友:
把屏幕竖起来用,显示器设置为竖屏,可以的

网友:
明显是屏破了,无法修

楼主:
根据大家的意见,已经扔垃圾箱里了,亲眼看见一个大姐捡走的,不知她拿去干啥?

网友:
这种情况是因为电视机掉落地板上,显示屏本身损坏,与电路无关,厂家也无法修好,只能报废,或者换屏。

网友:
卖废品能值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的意见,已经扔垃圾箱里了,亲眼看见一个大姐捡走的,不知她拿去干啥?

一般大姐大爷的都是废品站卖塑料,有点技术的就拆开卖驱动板,电源板,部分拆机背光也是这么来的

网友:
只能报废了。先不要扔,可以拆些零件利用。

网友:
  这不叫花屏,是碎屏 ,果断丢弃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