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多用途检波探头电路

楼主(2023-12-20):
起来的早,闲着没事情干,画了一个多用途检波探头电路,准备今天制作。

楼主:
电路中的R1,可要可不要,因为这里主要是测量465中频信号,对匹配无大的要求。图中ABCD是四个测量用的夹子。测量单LC回路时,AB用于夹持电容C,CD用于夹持电感L,这时开关K要闭合。测量电子管中周时,AB用于夹持中周初级,CD用于夹持中周次级,这时K要断开。

楼主:
这个电路仅适合用于离线测量,不能用于在线的热机测量。在线测量电子管的中周时,由于可能有高压电,R1断不能用,C1也要用高压电容。这个容量的高压电容成品不多,但很易自制。用约2平方厘米的双面印制板当作C1就很好。这样的C1,耐压是足够的。

楼主:
我不主张对存在高压电的情况下进行测量,毕竟那样很是危险,一不小心会被电击的。

网友A:
高壓無妨,可以采用電容分壓的方式降壓輸入。高壓的輸入端可以再并聯一個高值電阻泄放電荷。

网友:
这个古老的东西,追求简单仪器的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無妨,可以采用電容分壓的方式降壓輸入。高壓的輸入端可以再并聯一個高值電阻泄放電荷。

具体到这个电路,如何用电容分压呢?高压输入并联的泄放电阻,加到哪里合适呢?

网友:
R1再加一个开关,选择75,或者1M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到这个电路,如何用电容分压呢?高压输入并联的泄放电阻,加到哪里合适呢?

10pF串聯91pF就是10:1降壓,10pF串聯990pF就是100:1降壓,求版可真能裝不懂啊

10pF輸入端接一個1M歐以上的電阻到地,不就可以泄放電荷了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F串聯91pF就是10:1降壓,10pF串聯990pF就是100:1降壓,求版可真能裝不懂啊 。

10pF輸入端接一個1 ...

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确信高压不往后传递了?

网友:
一般来说在线测量都以去下一级的输入端作为测试点,很少在屏极直接测量的,所以那个输入端的电容倒是没有必要一定要高压。

如果只是调幅收音机,可以直接用非检波探头测量整个中放的曲线,但这需要一定的经验,尤其是某级调飞了的情况。所以这种方法如果不能确定中周是否在中频附近,最好先用单频信号简单校正。

调频就有点麻烦了,最大的问题是调频的中频回路电容值很小,又没有检波输出,直接在回路上测量会严重影响回路电容(哪怕只有几个pF的接触电容),我喜欢采用的方法是,如果是双调谐中周,把后一级的阴极(或发射极)旁路电容暂时去掉,在阴极(或发射极)测量,但这个方法只适合有阴极(或发射极)电阻的中放,但大多数电路都有的。如果是晶体管电路单调谐中周就简单了,直接在下一级的基极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确信高压不往后传递了?

沒有分壓,對二極管仍然有高壓存在,10pF電容右側要接較大電容到地才會形成分壓。

也如樓上壇友所説,屏極端的輸出一般沒有必要直接測量,那樣對前級調諧回路也會有影響的。

楼主:
听从11楼朋友的建议,还是不测高压吧。

网友:
我要看实物。

楼主:
会看到的。元件已经备齐,我正在制作屏蔽盒。估计这几天应该请您看到的。

楼主:
粗糙的制作出来了,不求美观,只要实用就行。献丑了。

楼主:
我的开关,是两条导线:

楼主:
元件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有点陈年老货的感觉。

楼主:
是按这个电路焊接的,没有用那只75欧的电阻。C1是用约3平方厘米的双面印制板制作的。这只C1,耐压足够地高,承受2KV没有问题,因为这块印制板的厚度在两毫米以上。

楼主:
过去,如果需要测量电子管机的中周,都是临时焊接一个检波探头,很不方便。专门制作一个用于测量电子管中周的检波探头,有点小题大作。这个综合小制作,解决了一仪多用的问题,很不错。

楼主:
能够想到的,这个小制作,配合扫频仪等仪器,至少可以有以下用途:
1、测量电子管中周;
2、测量并联的LC回路,包括晶体管中周;
3、测量串联的LC回路;
4、单独用作检波探头;
5、可以用作高频电压表探头。

楼主:
上午有时间,到地下室的工作点,又测了几只电子管的中周,也测量了一只晶体管的中周。经过对比,认为电子管中周的特性曲线,要远远地好于晶体管的。这说明,双回路的优势很突出。
还发现了一只电子管输出中周的特性曲线,没有双峰。

楼主:
这些具体测量,无一不说明,在装机前对中周进行测量的重要性。

楼主:
今天测了一只三端455KHZ滤波器,这图形真的不敢恭维。以前,还以为这种东东的图形类似双LC回路呢。

楼主:
请大家看一个很完美的扫频图,一只电子管中周2的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
每格频宽5KHz 。

网友B:
听说633中周很难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633中周很难试。

难试?是不是指的难于调式?上面的图,就是一只633--2的幅频曲线,是电子管中周中的姣姣者,性能非常地好,也不难调试。

楼主:
633中周是用多股线绕制的,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