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不采用PFC升高整流后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3-12-20):
现需要360V左右的直流电源,功率1--2千瓦,不采用变压器升压,想用简易办法把市电整流后升到360V左右,不知哪位老师有此妙法,欢迎赐教

网友A:
貌似没有更好的办法。低频就是加一个220V-48v变压器,把48V叠加上去。2KW也就是10A,那么48V*10A也才480W变压器。高频就是PFC,开关电源等了。倍压整流电压不好控制

网友B:
没有存能元件转换想将低压转成高压大电流,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存能元件转换想将低压转成高压大电流,是无法实现的,

可以增加二极管、电容等元件

网友C:
整流桥出来的是380左右的,你加几个二极管降降压就到360了吧

网友D:
倍  压  整  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  压  整  流

试过,只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出来的是380左右的,你加几个二极管降降压就到360了吧

整流出来是300∨左右

网友E:
2千瓦?有点牛逼啊
反激电源也不是不行

网友F:
如果是小单位里面,有时候配电房可以把单相电调到240,整流以后不就360左右吗?自己在家不用自耦变压器真的蛮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小单位里面,有时候配电房可以把单相电调到240,整流以后不就360左右吗?自己在家不用自耦变压器真的 ...

用变压器成本就太高了,实际需要电压在350--400V之间都行(带载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千瓦?有点牛逼啊
反激电源也不是不行

尽量比pfc简单些

网友F:
那开关电源220整流以后理论值310V,带载以后略有下降。用380三相电中的两相线整流,估计四百出头,但不太会高于450吧?不知道再根据使用情况串联一点大电阻丝降压是否可行。就是效率实在是低了,散热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更好的办法。低频就是加一个220V-48v变压器,把48V叠加上去。2KW也就是10A,那么48V*10A也才480W变 ...

好吧,那还是用pf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开关电源220整流以后理论值310V,带载以后略有下降。用380三相电中的两相线整流,估计四百出头,但不太会 ...

是啊,效率太低了也不太好

网友F:
想马儿跑的好,少吃草,建议楼主直接把想法亮出来,坛里面高手众多,说不定有其它最佳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只是电压太高了

滤波电容取小点

网友G:
交流逆变器或稳压器将输出电压调至255伏左右,后面整流滤波,
小功率适用,

网友C:
不是吧,天天看电子小武的维修视频,220V进整流桥,出来就是380左右的高压直流,
莫不是这货在骗我

补充内容 (2023-12-21 14:31):
记错了,220整流出来是310……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马儿跑的好,少吃草,建议楼主直接把想法亮出来,坛里面高手众多,说不定有其它最佳方案。

我也是没有好办法才向大家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用稳压就简单了,
找一个50v10A以上的电源,输出负做电源负极,正板接个220v整流输出310v的负极。两 ...

这是个办法,只是成本略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取小点

主要是空载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逆变器或稳压器将输出电压调至255伏左右,后面整流滤波,
小功率适用,

可以的,就是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两千瓦的变压器价格也不算太高,只是有些笨重。

嗯嗯,有点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天天看电子小武的维修视频,220V进整流桥,出来就是380左右的高压直流,
莫不是这货在骗我

加pfc后是380V

网友J:
找一个输出60V的开关电源,和220V整流输出300V进行串接,但是价格还是很贵,估计只有PFC能满足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就是成本高了

看你多大负载电流。可以用市电倍压后,使用高压线性稳压电路。相对零件少简单可靠,现在多数电子管供电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一个输出60V的开关电源,和220V整流输出300V进行串接,但是价格还是很贵,估计只有PFC能满足你了

是啊,想简单点儿看来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多大负载电流。可以用市电倍压后,使用高压线性稳压电路。相对零件少简单可靠,现在多数电子管供电采 ...

负载电流5--6A吧,线性电源也可以,就是效率低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天天看电子小武的维修视频,220V进整流桥,出来就是380左右的高压直流,
莫不是这货在骗我

220V整流后是310V,经过PFC电路后才是380V

网友K:
再同相位串联一个800W,220转80V变压器的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同相位串联一个800W,220转80V变压器的次级。

可以的,但成本是个问题

网友L:
自耦变压器,搞个270v的抽头,外加整流滤波不就行了。

网友M:
用N个大电容,再用一组继电器,继电器实现这N个电容是并联还是串联。首先用继电器实现所有电容并联充电,然后再用继电器实现这些电容串联放电。小电流可以,大电流就不行了。
参考一下Microchip的TC7660原理,TC7660内部用MOSFET切换。
仅仅是一个思路,但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天天看电子小武的维修视频,220V进整流桥,出来就是380左右的高压直流,
莫不是这货在骗我

220V进整流桥,出来就是220x1.4142=310V最大直流电压,不可能是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耦变压器,搞个270v的抽头,外加整流滤波不就行了。

也是可以的,就是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N个大电容,再用一组继电器,继电器实现这N个电容是并联还是串联。首先用继电器实现所有电容并联充电,然 ...

这个想法好,最好是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