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CL3000波段开关型号

楼主(2023-12-20):
     如题,BCL3000,2008年买的,现在波段开关坏了,中波,短波灵敏度极低,频率错乱。之前拆开喷清洗剂后,用了2年多,现在又坏了。故障表现在:中波转短波的开关,用手旋着(保持一定力矩,但不换挡),这个时候收音机很正常。一松开,就不行了。
      估计是波段开关磨损了,德生论坛上找侯船,说停产了没配件,请问万能的坛,有这个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型号吗?准备买新的,自己换。如果买不到,就短接几个触点,以后只听中波了。

网友:
通病 前几年也有人寄去维修 没想到现在都没有配件了。。。。波段开关反正要换拆下来拍个照吧 。。。。

网友:
喷点WD40试试吧,实在不行拆下来打磨打磨,
一般来说机械开关寿命几万次是有的。

网友:
德生收音机的配件,看批次,有的就不行!

网友:
各种开关电位器一直是国产收音机的短板。

楼主:
比较早的板子了,收音机是08年买的,以前广坛有个卖家 飞乐数码 朱老板家里提货的

清洗完毕后,收听上海的长三角之声,杠杠滴!

有个小提问:板子上的波段开关,看了一下不好拆,只能在板子上直接用清洗电路板的清洗剂喷了。用清洗剂清洗后,板子上有一层白垢,没有清理,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还是想换波段开关,可惜买不到这个型号的,上面也没具体型号。

网友A:
某宝里面有很多拨动开关,你得看一下你这个底下有几个脚,另外就是几档,长度是几MM,按照这个搜一下。

实在不行某鱼上找一个旧机器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早的板子了,收音机是08年买的,以前广坛有个卖家 飞乐数码 朱老板家里提货的

弄一点酒精,找一个小刷,板子斜放,刷子蘸汽油,刷几遍就干干净净的。
刷的时候仔细点,小心汽油浸入双联,要不然肯定报废。
我焊电路板子完事后都是用汽油清洗,比酒精好使,酒精洗完看着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里面有很多拨动开关,你得看一下你这个底下有几个脚,另外就是几档,长度是几MM,按照这个搜一下。

...

请教一下:波段开关,比如说4个档位,16个脚,每拨一个档位,哪些脚断开,哪些脚连接起来,这些是标准的吗?换句话说:知道了波段开关几个档,多少脚,长度后,就可以确定波段开关的型号了,只要满足档位,脚数量,长度,这几个参数一样,就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波段开关,比如说4个档位,16个脚,每拨一个档位,哪些脚断开,哪些脚连接起来,这些是标准的 ...

这叫 六刀四掷双列 波段开关,你仔细量一下脚距,波段开关的长度,宽度,高度,再到淘宝上找找看。

网友:
换开关配件…………

网友B:
这个波段开关极有可能可以使用,你仔细看看尺寸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726659030

或者淘宝搜SS-64D01(6P4T)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波段开关,比如说4个档位,16个脚,每拨一个档位,哪些脚断开,哪些脚连接起来,这些是标准的 ...

波段开关 示意图

网友:
我的观点,先拆下来,清理打磨一下,把夹片压紧点。

看着很多脚,用吸锡器,将每个脚的锡吸走,很好拆下来的..........

楼主:
感谢热心坛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坛友的回复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换零件,清洗后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段开关极有可能可以使用,你仔细看看尺寸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726659030

...

我也有台BCL3000收音机,测量了一下尺寸,应该是SS-64D01(6P4T)波动开关。此类开关用不了几年即出问题,故障大多为接触不良,包括日本产示波器。
除了清洗,有没有延寿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零件,清洗后搞定了

请问,用何溶剂,汽油、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BCL3000收音机,测量了一下尺寸,应该是SS-64D01(6P4T)波动开关。此类开关用不了几年即出问题 ...

换就是了  我也是想换,看淘宝上的开关 柄似乎有点区别。

网友D:
大概是这种吧
6刀4掷

网友:
柄的粗细不同是不是插得进?

网友(2025-02-12):
拆下此开关打磨清洗即可,我也有一台就是这么处理的。但是此开关极难拆卸,因为是透孔,孔还比较小,不锈钢针过不去,吸锡器洗不干净,

网友:
我的BCL2000也是频偏了。

网友:
用WD40或者菲利普390CC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这种吧
       6刀4掷

我买的波段开关昨日到货,用解锡绳清除掉德生3000收音机波段开关焊锡,还是无法拆下。弱弱的问一下,图中波段开关您咋拆卸下来的?是用大功率烙铁堆锡还是用解锡绳?
谢谢!

网友:
还是焊锡没清理干净,把吸锡带用细砂纸打磨干净,多沾点松香才能吸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波段开关昨日到货,用解锡绳清除掉德生3000收音机波段开关焊锡,还是无法拆下。弱弱的问一下,图中 ...

还是没清理干净,要把吸锡带用砂纸打磨干净,吸饱松香,随时把吸满锡的吸锡带剪掉,仔细点就能清理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清理干净,要把吸锡带用砂纸打磨干净,吸饱松香,随时把吸满锡的吸锡带剪掉,仔细点就能清理干净

我也如法炮制,看来还是功夫不到家。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如法炮制,看来还是功夫不到家。谢谢您的回复!

首先把所有引脚包括外壳定位脚全部除锡干净,然后用平口小螺丝刀慢慢用力撬,两头慢慢来,一般都很好拆。单面焊点还好啦,双面焊那才费劲。

网友:
看着焊锡基本清理干净,最闹心的是厂家为固定波段开关都会将两个脚折弯,剪断后通孔内焊锡难以清除。

楼主:
回复大家:去年12月份,我终于鼓起勇气,买零件更换了。

以上是原装的波段开关,以下是店家的型号,外观稍有区别,但是能用。

以下是安装上去的效果

关于拆装:确实不好拆装,吸锡带,注射器针的孔捅不进去,我都用上了,大力出奇迹,尖嘴钳也伺候上。最后换好了,有个插脚坏了,飞线搞定。一共换了2个,调幅调频选择的一个,中波与短波的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大家:去年12月份,我终于鼓起勇气,买零件更换了。

厉害,佩服。
厂家为固定波段开关,焊接前各开关都有两个脚被弄弯,你是如何将这四个脚焊锡解除的?
我用斜口钳剪断引脚,但残留引脚稍歪斜,焊锡咋也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佩服。
厂家为固定波段开关,焊接前各开关都有两个脚被弄弯,你是如何将这四个脚焊锡解除的?
我 ...

用吸锡带,吸焊器等清理焊脚,再用螺丝刀撬,再不出来的,直接拿尖嘴钳拔。还有一些残留的焊脚,一边用尖嘴钳夹住外拉,一边用烙铁融焊脚,最后再用缝衣针捅穿焊脚。反正这个活儿不好干,我对焊接不是太在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吸锡带,吸焊器等清理焊脚,再用螺丝刀撬,再不出来的,直接拿尖嘴钳拔。还有一些残留的焊脚,一边用尖 ...

照此办理,成功暴力破拆。谢谢支招!

网友:
这机居然要用到两个可变,两个波段开关,为啥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