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中地线敷铜如何操作

楼主(2023-12-20):
我想摆放的元件上连接信号线,不连接信号线的预留出来预备进行接地,最后应该怎么操作实现,连接信号线的焊盘不敷铜,空着的焊盘进行接地敷铜啊,试了好久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敷铜后,选择需要的焊盘,点击“十字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敷铜后,选择需要的焊盘,点击“十字焊盘”。

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很久,后来网友告诉我您这个方法,选择十字焊盘,打印是没问题、只是用测电笔测试它不与大面积地线相通。都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很久,后来网友告诉我您这个方法,选择十字焊盘,打印是没问题、只是用测电笔测试它 ...

我测试也是这样的。弄成十字焊盘,能地接敷铜倒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很久,后来网友告诉我您这个方法,选择十字焊盘,打印是没问题、只是用测电笔测试它 ...

测电笔显示相连的呀。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敷铜之后,自己手动画连线,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笔显示相连的呀。

谢谢乙猪老师!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