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3-12-20):
请问大师这个是什么原件,是电阻还是电容,上海159电子管收  音机接在震荡板子上的红色空芯的,谢谢

网友:
这是瓷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绕电容,绕线电容

这个不是线绕的 是瓷管里面和外面分别镀的银形成的电容,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
应该是线绕电容,线没了。

网友A:
线绕电容,绕线电容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说的量阻值量不出来。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

网友B:
早期生产的瓷管电容  容量一般都不大  多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
瓷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生产的瓷管电容  容量一般都不大  多用于高频电路。

也有大的,容量大的有它三倍长,苏联的小,不过不是红色的是灰色的。

网友:
应该是瓷管电容,不是线绕的

网友:
2楼和11楼的正解。

网友:
        瓷管电容过去老电子管收音机高频部分应用,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也有使用的,瓷管的体积相对还是比较大所以现在改为瓷片电容了,薄片状非常节省空间。

网友:
早期生产的磁管电容器,一般容量不大但比较稳定,主要用在高频电路中。

网友:
瓷管电容 两个镀银层形成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对应该是瓷管电容,它是接在电子管收音机高频震荡电路里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