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装双中周调谐的753,前半部份偏流调节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21):
最近终于攒齐了元件,开始焊接一台如下图所示的机器

先从低放开始往前检查并调节工作点,此处有个问题 推挽到地的那个220的电阻 上有个斜线是啥意思,总之调节这推挽级和两级前置低放到正常的工作电流,触摸输入端有声了(不过音量调整过程中在某些位置上有自激声)

然后开始排查前三级,发现前面三个管子,工作电流均在正常范围,管子c e脚之间也都有电压,但是不管我怎么调节那些偏置电阻 ,这三个管子的工作电流都不会变化。

我反复排查了焊接等问题,依然无解,求助一下各位。

我把本电路使用一节锂电即4.2v来调式,2k电阻用成2.4k,那么在in4148处应该有多少电压?为什么会三个管子同时无法调节工作点?

网友:
看电路,楼主选择的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标准七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从楼主提出的两个问题来看,可能这个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A:
因为偏置电压基本被4148固定在0.7V左右,所以偏置电阻的小范围变化对偏流的影响是很小的。
固定偏置电压的前提下,调节偏流一般是调节发射极电阻。

网友B:
220欧的热敏电阻

网友C:
既然楼主说了,前面管子的偏置电流都在正常范围,那就意味着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也就不用在意调整偏置电阻有没有反应了;如果在意偏置电阻的反应,那就把前面那个4148二极管去掉。去掉二极管之后,调整偏置电阻大概率是会有反应的。这是个锗管电路,前面那个二极管似乎可有可无。电原理方面的事我不懂,只是“感觉”而已。

网友D:
前三级直流偏压供电采用分压式,比如在第一级的0.01UF电容再并联一个电阻,这样调整偏流电阻才会改变晶体管的工作电流。
估算:1N4148正向压降0.7V,集电极电流0.5mA, 510欧电阻压降约0.26V,3AG1B的Vbe约为0.2V,3AG1B的基极电压约为0.46V,则下偏执电阻 R/(R+15K)*0.7=0.46,计算出R之后,取一个接近的电阻值,再跳上偏置电阻,就可以调整三极管的工作电流了。

网友:
MF电阻,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220欧母。

网友E:
我觉的1n4148应该装两只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1n4148应该装两只才好。

这里使用的是锗晶体管,用一只也好,不用也罢,用两只也可,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欧的热敏电阻

感谢,但是手上并无此电阻 ,用普通220欧暂代可否

楼主:
我量此处和电池正极之间的电压为0.6v多一些,去掉二极管后约3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说了,前面管子的偏置电流都在正常范围,那就意味着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也就不用在意调整偏置电阻有 ...

二极管上端和电池正极之间的电压为0.6v多一些,去掉二极管后约3v多,但是去掉了调节依然没有动静,现在低放部份有声,中高频并无底噪传过来,所偏置相差不大,但并不在推荐值内,所以还是想调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偏置电压基本被4148固定在0.7V左右,所以偏置电阻的小范围变化对偏流的影响是很小的。
固定偏置电压的 ...

关键是我去掉了二极管,电压到了3伏多,依然调节不了变化,您的意见是调节510 200 51这三个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三级直流偏压供电采用分压式,比如在第一级的0.01UF电容再并联一个电阻,这样调整偏流电阻才会改变晶体管 ...

您的计算方式对我来说有点高难度,大概意思是不是第一级0.01电容处,并联0.46的电阻 ,然后再调节15k电阻 的意思,然后三个管子都要这样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中频电路可以参照一下红灯754对应部分,

这个电路我看基本和红灯753锗管类似,也没啥不同的,但是753是顶上那个2k分压电阻改成可调的区别,是否我要试试调节那个电阻 ?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变频管的直流通路画出来,再来分析偏流调整的问题。

网友G:
这个电路图是我画的,我也实作过很多机器了,没有遇到过调节偏流电阻而偏流不变化的情况。首先这个1N4148是用来稳定偏压的,有了这个二极管,当电源电压变化时,偏流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不用这个二极管,经过重新调整偏流电阻也一样可以正常工作,只是电源电压变化降低时,偏流会有变小,有可能引起灵敏度降低等。关于偏流调节不变化的问题,如果二极管上电压降在0.6~0.7v则正常,用电位器串一个合适电阻代替偏流电阻去调节,应该在某处电流变化会比较灵敏,如果还是不变化,那肯定其它地方有问题了,检查下退耦电阻51Ω和100Ω那个,我曾遇到过标注51Ω的电阻,实测是51KΩ,也是怎么调电流就是上不去。
关于功放偏置电阻那个并联的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标准753是没有这个电阻的,可以直接只用一个100Ω(代替220并联150),我的用意是稳定末级功放管因温度引起的电流变化,我们都知道锗管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还有一处改动就是功放推动级加了发射极反馈电阻以稳定此级工作电流,原电路也是没有的。
下面是标准红灯753的电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上端和电池正极之间的电压为0.6v多一些,去掉二极管后约3v多,但是去掉了调节依然没有动静,现在低 ...

查一下所用的3AG1管子是否正常,测一下Vbe是否符合锗管的结电压,最好再拆下测量Iceo和HFE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计算方式对我来说有点高难度,大概意思是不是第一级0.01电容处,并联0.46的电阻 ,然后再调节15k电阻 ...

你可能暂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计算,我给你计算了一下,0.01处并联一个27K/30K的电阻就行,然后调节一下,可以了,再改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此处和电池正极之间的电压为0.6v多一些,去掉二极管后约3v多

测量值很正常。既然电路设计用这只二极管,还是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图是我画的,我也实作过很多机器了,没有遇到过调节偏流电阻而偏流不变化的情况。首先这个1N4148是 ...

是的阿福老师,我注意到是您早期发过的电路图,但我是购买的某兄弟的板子(他本人装成功了),因为使用单节锂电,所以2k改为了2.4k。退藕51欧正常,但它板上好像并没有100欧这个电阻,晚上我再细排查一下。

我知道肯定是我的安装有问题,但是包括三极管偏流,电压我都量了,百思不得解

150欧上并联的热敏是用100欧的代替?我直接并的220欧普通电阻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所用的3AG1管子是否正常,测一下Vbe是否符合锗管的结电压,最好再拆下测量Iceo和HFE的值。

我是个菜鸟,手上没有能量三极管参数的仪表,用万用表简单测量的话,正反向通断均正常,所有的管子都是从一台正常工作的收音板上取下的,理论上不太会三个管子都坏掉吧……

这种锗管脚面向我的话,排列是这样没错吧
   b
e     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暂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计算,我给你计算了一下,0.01处并联一个27K/30K的电阻就行,然后调节一下, ...

好的,我晚上测试下汇报,是调节这个新并的电阻,还是原来的偏流电阻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晚上测试下汇报,是调节这个新并的电阻,还是原来的偏流电阻 ?

调节上偏执电阻,这个阻值,是按照集电极电流0.5mA估算的。注意调节上偏流电阻,不要调整到0欧,烧坏晶体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阿福老师,我注意到是您早期发过的电路图,但我是购买的某兄弟的板子(他本人装成功了),因为使用单 ...

你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功放下偏置可以用200欧的普通电阻代替热敏电阻,也可以仅用1个100欧的普通电阻代替220欧的热敏电阻和150欧电阻,如果仅用一个100欧普通电阻作下偏置,220欧热敏电阻和150欧电阻就不要了。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这个只影响末级推挽功放的电流,与前级没有关系,你现在的问题在前级。

楼主:
丢人丢大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丢人丢大发了……

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是这样一步步地从不懂到稍懂,再到比较懂得多一些而已。不存在什么丢人不丢人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是这样一步步地从不懂到稍懂,再到比较懂得多一些而已 ...

看错了管脚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图是我画的,我也实作过很多机器了,没有遇到过调节偏流电阻而偏流不变化的情况。首先这个1N4148是 ...

汇报一下,三个高频管的管脚和我以为的不一样……

3ag22 管脚为bce……  其实我上机前都曾测过每个管子的通断,但偏忘了这三个脚还有不一样的……

另外这个双调谐中前一个中周调节作用很小,然后曲线始终无法调到双调谐那种顶部带小凹的,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暂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计算,我给你计算了一下,0.01处并联一个27K/30K的电阻就行,然后调节一下, ...

感谢各位老师, ,是我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三个高频管的管脚和我以为的不一样……

3ag22 管脚为bce……  其实我上机前都曾测过每个管 ...

看了你的回复知道3AG1的管脚分布,想不到用的不是3AG1管子而没去查管脚。3AG21-28的管脚与3AG1不同。看来焊接前用万用表确定一下管脚很有必要!

网友G:
我也猜想可能是弄错管脚了,我也买过3AG22,管脚与3AG1不同。
我的中周调节每个都会对曲线影响很大,除了最后一个稍迟钝外。如果第一个调节反应不大,看看二次AGC的二极管是不是装反了,是不是频率调到中频以外了?或者再重绕一个试试,我的调节第一、第二最灵敏,直接就是双肩左右侧的高低。
贵在折腾,在折腾中学到知识,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猜想可能是弄错管脚了,我也买过3AG22,管脚与3AG1不同。
我的中周调节每个都会对曲线影响很大,除了 ...

我是后两个很灵敏,影响频峰的左右移动

然后ttf2-8也比较灵敏,它有峰,关键是ttf2-7调节作用有用但不大,现在怎么都调不出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