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库存古董电容

楼主(2023-12-21):
这些电容有库存的,有从设备拆下来的,不保证好坏,见谅。
所需运费由需要者承担,运费太高就不值得了,请需要者自己考虑清楚。

网友A:
      没错,是串联,老黑白电视里面电源先经过一个降压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漏感上消耗一定压降,用足够大的电容串联在电源上,该电容与变压器漏感谐振,抵消了漏感压降,使变压器输出更高电压,弥补了电源电压的不足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十年代,很多地方电压不稳,高峰时,电压常常比220伏低得多,连那时的黑白电视机都“带不动“,我姨父在 ...

不是串联在插头中,是先串联一个扼流圈(多数是日光灯管的镇流器),然后再并联一个电容,就组成了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B:
九十年代,很多地方电压不稳,高峰时,电压常常比220伏低得多,连那时的黑白电视机都“带不动“,我姨父在矿上找了一个这种电容(现在记得大概耐压450伏,容量22微法)串联在电源插头中,基本能让电视机正常工作了。

网友:
CJ48型交流密封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特征与用途1.金属外壳,全密封结构。
2.在电容器纸上蒸发金属化层作电极,浸优质浸渍料,长期贮存性能稳定。
3.有良好的自愈特性,长期使用工作可靠。
4.用于工频交流或直流电路中。
技术与性能指标
1.气候类别:55/070/21
2.电容量允许偏差:±5%;±10%
3.损耗角正切:≤0.01
4.绝缘电阻:
UR = 150V ≥20S
UR ≥250V ≥1000S
5.耐电压:1.3UR
6.额定电压范围:150V ~ 1000V
(来源于百度)

网友:
630V可靠性高,洗衣机 ,电风扇启动电容都可以用,不计体积胆机滤波电容也可以,最好的必须的地方是高淳放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串联,老黑白电视里面电源先经过一个降压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漏感上消耗一定压降,用足够大的 ...

你讲得太专业了,我记得确实只串联了这只电容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串联,老黑白电视里面电源先经过一个降压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漏感上消耗一定压降,用足够大的 ...

解释专业,当年有这种原理的交流稳压器电路。

网友:
记忆中一种国产人工交换机上有用,容量和耐压似乎都比这种小

网友:
80年代的落地扇就是这种1.2μ的铁壳电容,质量好到拆了电扇电容还是好到。

楼主:
帖子从上午挂到现在,白送老货都无人问津,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我都跟不上了。
不过,想想也是,那时还住五楼,没有电梯,想白送一台21吋电视给别人,即使是送给垃圾佬都不要,更何况是古董电容。
最后的结局是,闭着眼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从上午挂到现在,白送老货都无人问津,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我都跟不上了。
不过,想想也是,那时还住 ...

过些时候估计送管子也没人需要了~~;可能是地方不对,这个坛子偏技术,到热衷物料的地方估计感兴趣的人可能还有一些。

现在垃圾搞分类了,电视机想扔都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舍得扔什么管了,你扔个6P1看看?

我说的是过一阵子,不是说现在,

5年前油浸电容还是挺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