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安装晶体管收音机会是怎么样?

楼主(2023-12-21):
一直觉得AM干扰太严重了,突发奇想,用电子管的双调谐中周,装晶体管收音机会怎么样,调谐性能会提高吗?

网友A:
阻抗需要重新匹配,否則效益無從談起。

网友B:
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的初次级都没有抽头,无法与晶体管收音机中放电路实现阻抗匹配(相差2个数量级),采用共射-共基极电路也不行(只提高1个数量级)。
没有晶体管收音机专用双调谐中周,可以用2个TTF-2-1/TTF-2-2或类似参数的单调谐中周按电容耦合方式代替,耦合电容按2%的谐振电容容量确定。不宜采用与检波级耦合的那个单调谐中周(次级圈数太多)。

网友C:
电子管高输入阻抗,晶体管低输入阻抗,中频变压器变比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干扰少是因为灵敏度低

网友:
那就装上试试啊

网友:
中放带宽可以增加,有利于提高音质。

网友D:
体积大,用晶体管双调谐中周好。

网友E:
问题是,干扰能通过换中周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大,用晶体管双调谐中周好。

没有晶体管双调谐中周,除非用两个晶体管单调谐中周,能代替一个双调谐中周。而电子管中周,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干扰能通过换中周改善吗?

至少提高选择性吧,具体有没有效果,要试验过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需要重新匹配,否則效益無從談起。

初步设想,现在三极管便宜,一个3AG1振荡,一个3AG1混频,一个3AG1共基极放大做阻抗变换兼电压放大,输出到电子管的中周。第一级和第二级中放也是3AG1+3AG1,然后,就是传统的检波,低放和功放,不知道性能是否会有些提高。

网友F:
记得那些譬如熊猫B-701  飞乐2J2之类的早期搭棚晶体管机子的中周体积很大,只看到顶部有一个磁帽,不知道底部是不是还有一个磁帽。如有,不就和楼主想法差不多嘛?
补充:事实给了我一个当头棒,查了飞乐2J2的哥哥2J1资料,虽然体积大,还是单磁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那些譬如熊猫B-701  飞乐2J2之类的早期搭棚晶体管机子的中周体积很大,只看到顶部有一个磁帽,不知道底 ...

那些老机子都失传了,现在看不到了,这么做,也不知道对收听效果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高输入阻抗,晶体管低输入阻抗,中频变压器变比不一样

阻抗,都可以通过共基极,或者共集电极电路来匹配。现在原件也便宜,多用点元器件,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还是把电子管的出掉,进晶体管的吧

网友:
结型场管和共基极放大组成的串接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特性可以取代电子管,但检波电路的输入阻抗与中周匹配起来费事

网友:
楼主这是想用模拟电路来赶上或超过数字电路的性能,话说如果比较高档的数字电路都赶不走讨厌的噪音干扰,估计有点难度,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君用的收信机。但收信机效果咋样也不好说,本人目前还没机会玩过。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的初次级都没有抽头,无法与晶体管收音机中放电路实现阻抗匹配(相差2个数量级),采用共 ...

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hfe有关

网友G:
1,双调谐可能解决不了AM干扰问题。
2,不如直接买一台六十年代的老收音机,如飞利浦L4X25T系列的,锗管,电感耦合双调节大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双调谐可能解决不了AM干扰问题。
2,不如直接买一台六十年代的老收音机,如飞利浦L4X25T系列的,锗管, ...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并且价格也不便宜。爱好者,自己折腾才又乐趣。

网友:
楼主其实有两个问题:一、电子管中周能否代替晶体管中周;二、代替后能否减轻干扰。对于二,看电子管收音机就能得到否定的答案,电子管收音机减轻干扰的能力还不如晶体管机。对于一,前面的坛友讲了,主要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双极型晶体管是由功率驱动的,这是与电子管最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都可以通过共基极,或者共集电极电路来匹配。现在原件也便宜,多用点元器件,根本不是问题

共基的输入阻抗更低!电子管电路里的中周和晶体管的完全不是一个思路。

网友:
胆机输入阻抗比石机高很多,中周前后匹配阻抗要求不同,自然绕制数据及方法亦不同;机器被干扰有从交流电源窜进来的,亦有从接收天线闯进来的;干扰一旦从混频流出搭载上465中频,会放大到让人火冒三丈的地步。

网友:
中周只是决定带宽和带宽特性,和AM的干扰没有关系的。

网友:
电子管双调谐中周的Q值很高,使用互感耦合,性能比电容耦合的双调谐要好。用它来装晶体管收音机,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质好,但对降低AM干扰没有帮助。要想减少干扰,可以从提高磁棒天线的性能上入手。磁棒天线所接收信号的信噪比越高,干扰信号相对就少。老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抗干扰效果往往优于现代集成电路袖珍收音机,就是这个原因,在磁棒天线上干功夫了。

我推荐一个可以使用电子管中周的电路,你可以试试。这个电路设计在上完美无缺,浑然天成。

简单高效的变频级,优异的AGC特性,高动态的检波器,具有调谐指示功能,幅度达1Vpp的低阻音频输出。

网友:
我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AM波段,干扰确实少

网友:
用场管就可以用电子管中周

摘自《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王新成 编著

网友:
直接代用,阻抗失配,会适得其反!如果用场效应管,也许比晶体管要好些!

网友:
还是制作一台晶体管  超动态 宽频响收音机吧 双调谐电路结构

网友:
降低波段覆盖系数,加调谐高放,提高本振的跟踪精度,使高频的通道变窄(当然目标信号要能有效通过),只对需要的特定频率进行选通和放大,干扰噪音立马就下去了。

网友:
电子管双调谐中周频幅特性非常理想,有很好的矩形系数,选择性好,Q值高,配合类似电子管特性的场管做收音机应该不错。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