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众辰变频器 CE 通讯故障维修

楼主(2023-12-21):
最近修一台众辰直流同步空压机变频器,上电一段时间报 CE 通讯故障,修改修改PD.04,通讯超时时间,这个时间随着改变。

驱动板与CPU主板上面的插针排查了一遍,基本上就是供电、几路驱动信号、电压、电流和风扇控制,不知道是不是那里还没查到。

接线端子的图片,是客户拍的,也不是这个变频器的,不过基本的线不会变,正转运行,4~20ma模拟量控制速度,故障输出,RS485采集数据。

怀疑CPU主板有问题,但是这个主板价格基本上小500元了,如果问题不大,修一下,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现在想请教一下维修思路,如果是CPU主板问题,有可能在那些地方会出现问题。

楼主(2024-02-19):
这个结贴了,把变频器上面的485通讯线拆下来,是会报GE故障的,并不是变频器内部的通讯错误,而是外部错误。

网友A:
众辰空压机的变频器,一般频率给定用485通信模式,启动用端子控制,修过多台,没见过这种代码报警,可能版本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辰空压机的变频器,一般频率给定用485通信模式,启动用端子控制,修过多台,没见过这种代码报警,可能版 ...

这是直流同步的,铭牌型号后面带“T”,这种我修的不多,其他都没有这种情况,唯独这种出现,开始一直怀疑主板有问题,因为客户有备用机,让对方拆一下485看看,不急,就一直拖着,最近问起来,拆下来一看,同样是报通讯错误。所以,这个故障,应该是检测的485通讯故障,而不是内部通讯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直流同步的,铭牌型号后面带“T”,这种我修的不多,其他都没有这种情况,唯独这种出现,开始一直怀疑 ...

是永磁同步的电机,估计就是主板程序不一样,像汇川的有碰到过,会报通讯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永磁同步的电机,估计就是主板程序不一样,像汇川的有碰到过,会报通讯故障的

不知道你对施耐德ATV610的变频器,上电正常RDY,空载运行报OCF(过流),修过这种没有?

拔下互感器,空载运行一样报过流。模块和驱动都单独测试了,可以正常触发和导通。用变频器的诊断功能,带电机测试和不带电机测试。一个是“OK”,一个是“非OK”,这种没有子代码,按施耐德官网的说法,算是通过了。

电流检测互感器,正负15伏供电,中间与地有几十欧阻值到光耦,光耦送到A798J的2脚。1脚和8脚,正常的供电5V。9脚和14脚供电3.3伏。10,11和12,13脚直接通过100欧电阻进入的主板主芯片,三个光耦,共12路。

个人目前实在是无法判断故障究竟出现在那里,比较倾向于三方面,一个是互感器,一个是光耦,一个是主板。

对于互感器,已经拔下互感器插头,不接电机运行,仍然报OCF,分析如果是互感器的话,拔下来应该正常运行才对,但是不行。

光耦和主板,手边没有可以替换的,实在无法判断。主板的参数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仍然不行。

不知道能不能给个思路,或者有没有查到地方。

这是我在工控网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121

网友A:
610修到不多,以前碰到是可控硅板不充电,炸模块等故障。一般来说光耦坏的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0修到不多,以前碰到是可控硅板不充电,炸模块等故障。一般来说光耦坏的概率大

光耦已经购买了,等到货代换一下看看吧。

这三个光耦的1和2脚加0.2伏直流电,10脚和11脚电压会增大,三个都比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0修到不多,以前碰到是可控硅板不充电,炸模块等故障。一般来说光耦坏的概率大

已经修好了,应该是3个电流检测光耦的问题,换过以后,恢复出厂值以后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