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的简单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3-12-21):
我比较懒,所以单片机、编程这种事,对于计算机专业的我来说太费脑,真不想搞了,挑最简单的吧,这是第二个版本,目前正在搞第四个版本,GS1299和TP4056的电路图因为过于简单,我就不放上来了,各位自行脑补就行了,不得不说1299这芯片不论是用4.8元的原道耳机或是自己组装的耳机听,音质和音效都非常棒。
话不多说,还是直接上图

补充内容 (2023-12-22 17:19):
电路图放第二页了,实在太简单,我都不好意思放上来,如果真有需要可以看一下,临时拼凑的,元件编号有点乱。

楼主:
电路板是完整的,软开机、软关机、音量+、音量-还有频率-都留了焊位,不过我又预留了电位器调音量,所以音量按键没焊,而且在焊接的时候我偷懒了,只焊了个“频率+”按键,“频率-”也被我省略了。

网友A:
开孔是不是太随意了点?

网友B:
长按频率+,有台时,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频率+,有台时,自动停止???????

不用长按,因为我比较懒,所以它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只要按一下,有台了它就自动停止搜台了,长按多麻烦,而且我也没试过长按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是不是太随意了点?

呃,都说了,我比较懒嘛!而且手上只有一把美工刀,没有其他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长按,因为我比较懒,所以它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只要按一下,有台了它就自动停止搜台了,长按多麻烦 ...

短按为步进,长按为有信号时,停止锁台,这样比较理想

你这个按一下就有台停止,可能存在跳台

网友C:
收台和手机自带收音机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台和手机自带收音机比怎么样?

不知道呀,手机自带那个收音机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音质和音效太差,至少我手里的荣耀手机的收音机没这个听着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按为步进,长按为有信号时,停止锁台,这样比较理想

你这个按一下就有台停止,可能存在跳台

这个改不了,就按一下,它自动搜台,有信号了,它自动停止,再按一下,它开始搜下一个有信号的台,芯片内部就是这么设定的,没法改,所以打算给它加个高放,让它信号强一些,原本信号稍微弱一点的台它可能就不会跳过了。

楼主:
电路板背面那一截短铜线,本来打算用2个二极管给电源降压,后来发现电池自带保护板,只需要一个二极管给它降压就行了,所以把其中一个短接了。为了方便携带,所以体积有限,比ZIPPO打火机稍微大一点,电池容量只有400毫安,充满电估计能用耳机连续听15~18个小时。
没电了可以使用TYPEC接口的充电器给它充电,我充电电流给它设置了2.5个小时充满,有充电和充满指示灯,开机后有电源指示灯,开机指示灯电流设置为1.5mA。

网友D:
越简单越好,物理开关彻底断电,拨盘旋钮调节音量、选台更为迅速方便。顺问“原道”耳机是啥玩意儿,似乎有些粉,参数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简单越好,物理开关彻底断电,拨盘旋钮调节音量、选台更为迅速方便。顺问“原道”耳机是啥玩意儿,似乎有 ...

4.8元还包邮的耳机,感觉没必要看参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简单越好,物理开关彻底断电,拨盘旋钮调节音量、选台更为迅速方便。顺问“原道”耳机是啥玩意儿,似乎有 ...

后来我还是把选台-也加上去了,因为在电台比较多的地方,只有+没有-,会很不方便,想听前一个电台,要搜一圈才能再搜回来。

网友E:
的确懒,电路懒的发,让我们也想装一个的情何以堪

网友:
菠萝 破相了

楼主:
波萝还得切开了吃比较方便一点呀,要不然嘴里塞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懒,电路懒的发,让我们也想装一个的情何以堪

因为我当时懒到没保存电路图,改天我重新画一个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懒,电路懒的发,让我们也想装一个的情何以堪

既然你想要电路图,那我临时用其他电路改了一下,写了一点点说明,将就看看吧,元件序号比较乱,电位器接法可能也不太正规,但是不妨碍正常使用,也不妨碍接收效果,建议地线尽量画得粗一些效果会非常好。
充电耳机天线完整  充电耳机天线完整

楼主:
说明里最后被挡住的是“软关机后,若电路中接了电源开机指示灯,软件关机后这个灯不会灭”,按电池充满电4.2V,二极管降0.7V到3.5V的电压来计算,这个指示灯约有1.5mA左右的电流,400mAh的电池,待机预计10天左右吧。算法比较简单粗暴,请谅解,谁让我这么懒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想要电路图,那我临时用其他电路改了一下,写了一点点说明,将就看看吧,元件序号比较乱,电位器接 ...

简化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副图了,当然,那俩选台按键,你还能再省略一个也能用,只是要回到上一个台,你得搜一圈再回来。R12是充电限流电阻了。

网友:
非常感谢矿友提供的电路图,待有空也鼓捣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4.8元还包邮的耳机,感觉没必要看参数了吧?

那是,我也觉得能响就行了。另外,卖家说这耳机我只赚你2元

网友:
这黑色的电路板,看着就上档次

网友(2024-01-26):
https://xn--p8jqu4215bemxd.com/w ... /2019/08/GS1299.pdf,这是厂家提供的GS1299的说明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台和手机自带收音机比怎么样?

这是新一代的收音机是电路如5807等,灵敏度非常之高(天线仅需10厘米软线即可,强台根本无需天线),每个电台的声音都几乎一样大(就连某鱼的索尼机都做不到,所以 某鱼出现N多的淘汰索尼收音机出手),音质纯净声大,灵敏度、音质各性能都比CXA1019A,TDA7021.7088 之类好得多。这是更新换代的新型收音电路,极力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化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副图了,当然,那俩选台按键,你还能再省略一个也能用,只是要回到上一个台,你得 ...

试做了一个 RDA5807SP 以为一 装即响!没响!!!只有按键时哒哒声,没有电流声,连接也没错,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做的很漂亮,黑色pcb上档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简化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副图了,当然,那俩选台按键,你还能再省略一个也能用,只是要回到上一个台,你得 ...

你电烙铁是带电焊接吗,我断电焊接一个5807都不响(连线没有错,不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收的电台多,声音洪亮,音质好,立体声的!就满意了!

网友C:
请问这个是DSP的吗,还是更加先进的?电路板网上能买到吗?我也想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DSP的吗,还是更加先进的?电路板网上能买到吗?我也想弄个玩玩

电路板没有卖,我自己画好了上淘宝找嘉立创打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烙铁是带电焊接吗,我断电焊接一个5807都不响(连线没有错,不是什么原因)

我用焊台焊的,应该不用断电,焊台上还有个热风枪,所以贴片元件我用风枪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的电台多,声音洪亮,音质好,立体声的!就满意了!

声音洪亮,立体声的,音质相当完美,但是收到的台不多,一些弱台它会自动跳过,一直打算加个高放,只是临近年底比较忙,一直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DSP的吗,还是更加先进的?电路板网上能买到吗?我也想弄个玩玩

哈哈,我只是纯粹想做一个音质好的,方便揣兜里的便携式收音机,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DSP,但感觉应该算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烙铁是带电焊接吗,我断电焊接一个5807都不响(连线没有错,不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也做过5807,但感觉这GS1299的声音比RDA5807FP更通透,听着更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耦合电容取值不同造成的差异。

网友H:
越懒的人设计的东西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懒的人设计的东西越好用。

只是做起来比较简单,勉强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DSP的吗,还是更加先进的?电路板网上能买到吗?我也想弄个玩玩

淘宝套件包括元件才几块钱。

网友:
做得精致,感慨现在技术先进到一个收音机不用中周,一个芯片就完成了全部功能,成品体积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