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检波滤波用的电容什么材质的最好

楼主(2023-12-21):
最近搞了几个分立元件的中波收音机,发现用2AP9和阻容网络做的检波系统音质较好。正好前段时间收的蝴蝶收音机的检波部分 那个合成的器件(里面含有Π 型   即一个电阻二个电容  )邮寄的过程中 头部被砸开了,现在准备换一个,没有原装的器件,就准备用分立件代替。 电阻没问题,但是电容的话,原图纸是103(0.01uF)的,问题是这个电容的话是用涤纶电容,独石电容,瓷片电容还是薄膜CBB电容呢 ? 到底那个音质最好?请教一下坛友。

网友:
把他们说的电容都装上,声音肯定好,顺带治好强迫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德国红色威马电容呢 ?1.5元一个

没必要,一块五一个是含税的,智商税

网友:
能用就好,差别不大。

网友B:
记得高频用瓷片,独石好像更稳 定但是贵

网友C:
2AP9检波二极管端用瓷片电容器,滤出高频比较好,而靠近音量电位器用涤纶电容器比较好,相比瓷片电容器音质比较好

网友:
滤的是465中频,涤纶电容优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高频用瓷片,独石好像更稳 定但是贵

独石的现在也便宜呢,几块钱10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P9检波二极管端用瓷片电容器,滤出高频比较好,而靠近音量电位器用涤纶电容器比较好,相比瓷片电容器音质 ...

如果用德国红色威马电容呢 ?1.5元一个

网友D:
用瓷片电容最好,云母电容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瓷片电容最好,云母电容也不错,

云母的电容比较贵,无论是老库存,还是新的银云母,一片价格都超过1元以上。
但是云母的高频性能很好,用在振荡变频电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块五一个是含税的,智商税

用在音频上的话,那些所谓的发烧电容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呵呵

网友:
检波后滤波要求不高,这几种都能用,体积允许CBB最好。

网友:
瓷片涤纶随便都可以吧,不缺银子 独石 银云母 也可以有

网友:
第一次听说,检波级滤波电容对材质还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