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完全隔开

楼主(2023-12-21):
一块稍微复杂的板子,能不能做成多组正负电压系统,比如+3.3A,+5A与AGND一组,+3.3D和DGND一组。中间凡是有模数需要联系的,比如数字控制或采样反馈类信号,完全用光耦、小型变压器或驱动芯片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不做任何汇接。布局时各占一块,有没有人这样做的?

网友:
DIY作品有这样做的
好像是小明的1541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采用了四通道隔离芯片

网友:
厂机也有
在数字滤波和DAC芯片之间
采用了ISO150作为物理隔离

楼主:
我说的是针对较复杂的板子,这样分开会不会成本太高。如果考虑成本,没有那么多隔离的器件,最后还是得汇在一起,大部分板子似乎就是这样的。
比如有些就是外界给出一组正负电压过来,自己板上共用这正极,负极则在板上拆分出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汇接在一起。

网友:
可以完全隔开,输入设备比如ADC是可行的,输出设备不可行比如DAC

网友:
数字系统与模拟系统完全隔离成本较高,一般的系统较少采用这样的方案,只有那些比较敏感的系统,比如高灵敏度接收前端(如雷达接收机),低相噪频率综合器等才会考虑完全隔离的方案。

网友A:
可以完全隔开,原理上没问题。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几个电路完全隔绝的话,那么会不会一种情况,某部分上积累的静电无法泄放出去?

网友: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单独用一组电源会比较好,注意接地点干扰问题影响会小点。
有外接接口或高压用隔离准没错,同一组供电没必要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隔开,原理上没问题。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几个电路完全隔绝的话,那么会不会一种情况,某部分上积 ...

这个可以各自通过一个阻容缓慢排放到大地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求等电位的,必须在滤波电容处连接,用独立的电源不行,集成电路内部的电路参考电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求等电位的,必须在滤波电容处连接,用独立的电源不行,集成电路内部的电路参考电位是一 ...

使用到芯片的ADC或DAC,需要地的汇接。那如果没用到这两个呢,是否可以各自独立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