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手机电池用多大功率的傻充比较好?

楼主(2023-12-21):
这几天天气转冷,手机电池又饿死了
用5V 1A傻充救电池要按很久,超过5分钟,才能救活,太费劲了
各位遇到过手机电池饿死的情况么,你用用多大功率傻充救电池的?

网友A:
一般是充电板保护了,我以前是越过充电板直接给锂电充电几分钟,然后测量一下如果电池有电压了就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B:
听说过度放电很影响锂电池寿命呀,有保护板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饿死吧?除非你放那儿闲置太久它电自己跑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度放电很影响锂电池寿命呀,有保护板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饿死吧?除非你放那儿闲置太久它电自己跑光了 ...

不是久置,一直在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饿死了
可能和气温下降有关,气温下降多,电池容量会变小?所以过放了?

网友C:
4V电压,数百mA的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充电板保护了,我以前是越过充电板直接给锂电充电几分钟,然后测量一下如果电池有电压了就可以正常充 ...

充不进电,或者充电速度极慢
拿出后,测电压还有3.2V, 3.2V充电板就保护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V电压,数百mA的都可以啊

数百mA要救活电池太难了,要按着充7、8分钟吧,这样手会累坏的

网友D:
我最早是断开保护板用12V的点几下,后来看大家说12V有可能导致极板间的绝缘层击穿就改成5V了。我都是点几下就撤,点不好的我就当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早是断开保护板用12V的点几下,后来看大家说12V有可能导致极板间的绝缘层击穿就改成5V了。我都是点几下 ...

4000mah电池,从3.2v充电到3.8v,5v 2a起码要充电3、4分钟?

网友:
这种情况不断开电池保护板我一般拿9v-12v电压直接碰几下然后再进行正常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百mA要救活电池太难了,要按着充7、8分钟吧,这样手会累坏的

想办法固定一下,用手按多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0mah电池,从3.2v充电到3.8v,5v 2a起码要充电3、4分钟?

我一般是,点几下,恢复到能正常加保护板充电,就改成正常充电了。大部分之后也正常,不会自跑电、突然掉电之类的。没试过一直5V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久置,一直在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饿死了
可能和气温下降有关,气温下降多,电池容量会变小?所以过 ...

那是有可能,你用到快没了,然后突然降温,它容量就会降到安全线以下了。

网友B:
用高压,或者大电流给它激活了再充,一般5V的电池我用9V给它点几下,或者用5V给它2~3C的电流充一会会,大电流下它电压会升得很快,虽然一消耗,电压就会往下掉得很快,但是这时候你给它正常充电就能正常充了。两种方法的前提都是要跳开保护板的。大电流激活相对会安全一点。

网友E:
手机干嘛非要把电用完再充呢?
到30左右抓紧充电啊

网友:
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干嘛非要把电用完再充呢?
到30左右抓紧充电啊

睡觉的时候放兜里,忘记充电,醒来发现电池饿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压,或者大电流给它激活了再充,一般5V的电池我用9V给它点几下,或者用5V给它2~3C的电流充一会会,大电 ...

跳开保护板,是不是要把电池的部分保护膜掀开?
是用5V 2A充电,没跳过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固定一下,用手按多累

电池电极那么小,用鳄鱼夹是可以的,但是轻微滑动就短路。。。
所以还是用手按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极那么小,用鳄鱼夹是可以的,但是轻微滑动就短路。。。
所以还是用手按着好

我用万能充的那个夹子

网友:
激活都是骗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