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蔡司8毫米无声电影机

楼主(2023-12-21):
德国蔡司无声电影机,目前有个小问题搞不明白,放映的时候图象有些抖或者叫连片也罢,就是图像不稳定,明显能看出来图象有些重影的样子,但是我直接通过抓片机放映,也就是不通过上下两个供片的齿轮,图像就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呢?目前只发现机器内部皮带有些松,但是遮片器和带动供片的轮是同一个轴驱动,和皮带关系不大吧?皮带松我个人认为只会造成放映图像慢,不应该重影呀?

网友:
做工真不错,保存的也很好!

网友A:
最好有视频看看,是不是没留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视频看看,是不是没留缓冲??

但是上片是自动的,也就是说图片里可以看出来的那个塑料罩,在前面把片送进去,自动就从下面出来了,这个塑料罩可以卸下来,我倒是没有试多留一些缓冲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上片是自动的,也就是说图片里可以看出来的那个塑料罩,在前面把片送进去,自动就从下面出来了,这个 ...

可以试试

网友B:
电影为了让屏上图像稳定,是用间歇运动机构送片的,你看下上下联动的齿轮是不是间歇运动,如果不是,必须留缓冲,否则就会串片。

网友C:
上下两个缓冲弯都应该留足,否则画面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影为了让屏上图像稳定,是用间歇运动机构送片的,你看下上下联动的齿轮是不是间歇运动,如果不是,必须留 ...

上下两个齿轮不是间歇运动的,就是抓片那个抓控制影片停顿的,我估计还是缓冲部分留的少了,自动上片的时候可能留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两个缓冲弯都应该留足,否则画面不稳。

缓冲留的多少是那个塑料罩自己决定的,并且这个罩还是原配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影片老了硬化,或者其他问题,造成缓冲部分留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没仔细观察是不是这样,手头又没有多余的影片。

网友:
单爪抓片,国产类似的8.75毫米是两个爪。

楼主:
我通过那个塑料罩上好片后,把塑料罩取下来,然后再放映就没问题了,或者不用那个塑料罩,直接手动上片,然后放映也没问题;估计那个塑料罩就是上片用的,上好后就取下来,等有空找个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它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