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P2单灯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23-12-21):
这个电路是怎么检波的?是靠栅极的自给偏压么

楼主:
电路图清晰度太低了,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清晰度太低了,重发

   栅极检波  图1电路中,当有许多外来信号的电波作用在收音机天线上时,天线内便感应出信号电流,送入收音机,经过输入调谐回路L2C1的选择,选出我们要收听的信号电压,加到电子管П的栅极与阴极之间。由于电子管的栅极和阴极这部分可以看成是一个二极管,所以相当于把信号电压加到一个二极管上。利用二极管的检波作用,信号电流中的音频电流成分将在包括L2、R1栅极和阴极的环路内流通;其中的高频电流成分将在包括C1、C2栅极和阴极的环路内流通。这两个电流都作用于栅极,三极管就把它们放大。放大后的音频电流流过耳机,发出声音来;放大后的高频电流经过L3、C3旁路到地,使不影响音频电流。检波后,除了有音频和高频的电流成分外,还有一直流电流成分,它流过栅漏电阻R1,在它上面产生直流电压降,负端加到栅极,用作为电子管的栅极负偏压。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利用电子管对正负半周放大量不同实现的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利用电子管对正负半周放大量不同实现的检波....

不对,ia是阴极与栅极单向导电完成检波,检波没有放大作用。你看楼上的原理简诉。

网友:
你发的两张图并不一样啊!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是栅极检波。但是你也可以把栅极-灯丝(阴极)看成是个二极管,自然就可以检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ia是阴极与栅极单向导电完成检波,检波没有放大作用。你看楼上的原理简诉。

话是这么讲,但是实际上栅极检波器标准的最好是栅极上带有一点负压,也就是灯丝负端接栅漏电阻,实际的情况就是正负半周的放大量不同,实际上细看输出信号里边正负半周都有,只是一个半周远大于另一个。过去老杂志只是简单的讲了这种检波器便于理解而已,除了低乙电再生机,对于大部分再生检波器来说,带有栅负压可以提高调谐回路Q值,有利于接收和使用便利。

网友:
栅极检波的原理,主要是利用栅极电压为负半周时候,电子管截止,正半周时候,有放大作用,自然而然的实现了检波+放大功能功能。

晶体三极管由于工作在Vbe < 0.7V,所以无法工作在检波+放大作用。理论上,即便当高频信号的最大幅度小于Vbe时候,晶体三极管也能实现基极检波+放大,但是实际上,在收音机上是不现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是这么讲,但是实际上栅极检波器标准的最好是栅极上带有一点负压,也就是灯丝负端接栅漏电阻,实际的情 ...

你说的是放大不是检波,就是放大你说的也不对,对电子电路的原理没有新旧之分,牛顿定律至今还用,这不是旧杂志上的,这是冯(报本)老的书摘的,给你补习补习栅极检波的基本知识。再深入理解就看看《矿石收音机》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是这么讲,但是实际上栅极检波器标准的最好是栅极上带有一点负压,也就是灯丝负端接栅漏电阻,实际的情 ...

您的电池升压模块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放大不是检波,就是放大你说的也不对,对电子电路的原理没有新旧之分,牛顿定律至今还用,这不 ...

有时间我翻一翻77版《高频电子线路》或者其它的书,我记得这个理论也是书上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的电池升压模块还有吗?

我都是随用随做一个,不过现在摸索的比较成熟,单面板就能做,而且大部分分立件,就用一两个贴片元件,准备搞点PCB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随用随做一个,不过现在摸索的比较成熟,单面板就能做,而且大部分分立件,就用一两个贴片元件,准 ...

板打好了搞个套件,买几套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打好了搞个套件,买几套玩玩

OK,腾出空来的时候搞一些,主要是有板子还得缠变压器,这活其实也挺麻烦,我是一次下决心集中缠一批,给收音机缠各种线圈还是个挺烦人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