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可以接收最高多少频率?

楼主(2023-12-21):
索爱音响上的无线话筒接收器。这个芯片是CD2003CG吗?  可以接收256.1MHZ的频率吗?

楼主:
应该是CF2003GB,   这个电路如果要改接收频率的话应该怎么改。求教论坛的大师们。谢谢

楼主:
这个256.1M是不是晶振?还是滤波器?

楼主:
这个芯片不是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吗?也可以作VHF频段接收机吗?

网友:
用内部的调频高放、振荡、混频电路,估计不行,仅用中放以后的电路,肯定可以

楼主:
有10.7滤波器肯定是利用了中频。但是这256.1晶振直接接13脚不是相当于高放选频了么?

网友:
那是CD2003GB,这芯片很老了

楼主:
芯片虽然很老,应用却很广。

网友A:
这是化润矽科的CD2003GB,相当于东芝TA2003F,另外还有CD2003GP和TA2003P也是同类,只是封装不同而已。很多年前国内的凯隆电子就用这款IC生产能接收1~12频道电视伴音的多波段收音机了,仅改个振荡线圈和配谐电容就可以实现,并不需要使用外置变频电路或者振荡器,但最好使用低本振方案,须舍弃AFC。
看线路板布局,C3356应该是高放,9018是中频前置放大,中频信号从变频出来先经过带宽280k的10.7A滤一次,被9018放大后再被带宽210k的10.7S滤一次,这样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比较好,接收板没跟话筒对上频之前噪音也比较小,但是音质不怎么好。以前我那部收音机也是这样改的,滤波器带宽选择也是这样,去掉AFC滤波电容,采取“频带压缩”措施之后音质才勉强可接受。这毕竟是无线话筒,音质比选择性可能更重要,如果继续使用,后一只滤波器换成10.7A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化润矽科的CD2003GB,相当于东芝TA2003F,另外还有CD2003GP和TA2003P也是同类,只是封装不同而已。很多 ...

电路中用的256.1 晶振是不是本振频率。配对256.1话筒对应的话,那是不是调谐高于本振10.7?

网友(2024-01-21):
楼主你先改吧,我手里也有几张无线话筒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56.1M是不是晶振?还是滤波器?

从外形看 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