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牌电子管有不在管身标注级别的吗?

楼主(2023-12-21):
本人的电子管知识储备非常有限,尤其是品牌与级别方面几乎没有特地了解过。
最近购买到一些北京牌75年左右生产的管子,型号有2P2,6N2等,没有包装盒,标注的型号均没有后缀,管身也找不到相应的级别字母标识,请问70年代左右北京厂生产的管子分哪些级别?我买到的管子最可能是什么级别?还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
早期质量级别,军用品,特,通1,通2,民,业余品,实验,

网友A:
不会是被某些特定地区的JS们用其他的管子后期印字或磨出其他标识坑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被某些特定地区的JS们用其他的管子后期印字或磨出其他标识坑人的吧

没有后缀的很多,会在管身上标注级别,有些标注级别的字很容易掉。尤其上海生产的

网友:
本人听说 北京牌的管子分等级的一般都是用白色粉字标识的,很容易掉,所以看到不容易掉的等级区分字的管子如果是北京牌的 大部分应该都是后弄的,只是听说

网友:
电子管生产的时候,都在一起,制造出来之后经过老化处理,然后统一测试,根据测值不同再定级。
级别用菱形框印在管子靠上面小揪的附近,比较容易擦掉。
特别早期的管,民用级的,也有不标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回复!补几张图。确如坛友所说,大部分等级都用粉字标在管子上部,也有一些是直接用后缀标示在型号后面的。

楼主:
另发现有一奇怪的“民4”级别,好奇早期分类有那么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