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21):
电路板上的一个单片机,到底是32F020还是32F0?0。

网友:
应该是STM32F030C8T6

楼主:
32位MCU可以运行64位安卓吗?

网友:
这字刻得像手工刻的,歪来扭去的。

网友:
据说不同的厂家都有都有自己的个性字体

网友:
STM32单片机

网友:
F030应该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现在的芯片厂家为了防止山寨,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但依然没能阻挡山寨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