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恒线和小裂用管他吗?

楼主(2023-12-22):
液晶电视刚开机有小的恒线,一会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用管他吗?角上还有一小块屏破了。不动他会扩大吗?

网友:
会扩大,能看多久全看运气

网友:
不要去动它,应该可以用好久。

网友:
偶尔一根亮线,机器用久了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韩国的屏。可以不去管它,有时候像捉迷藏似的,开机几分钟就消失了,基本没办法维修。那个角出问题了更是如此,不要处理了,当心彻底嗝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