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耿于怀的石墨粒碳刷晶体管收音机超小型电位器

楼主(2023-12-22):
记得我在60-70年代组装晶体收音机时,市面上有一种石墨粒碳刷晶体管收音机用超小型电位器可以买得到。这种晶体管收音机用的超小型音量电位器噪声小,使用寿命极长(几乎不会坏),只是价格稍贵一点。后来这种电位器一下子就买不到了。现在市面上出售的电位器大多触点是磷钢触点,磷钢触点硬,长期和碳膜相磨擦,碳膜上会磨成沟槽,继而要么是接触不良,声音时有时无;要么是噪声大增。碳膜型电位器就是被这个磷钢触点害的呀。细想为什么厂家不生产这一类电器呢,多一道工序,买得稍贵一点又何妨呢?最近在捡修50年代国外机器时,又发现了这种石墨粒电位器,所以我打开电脑打了上面这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材料不是想换就换的,搭配宗旨是一软一硬,如果电阻膜本身是碳膜,触点就不能再用碳,只有电阻片为硬质 ...

谁说"搭配宗旨是一软一硬", 谬论!一软一硬两种材料互相磨擦,势必是软的被磨掉,电机碳刷与整流子的配合,必定是碳刷先磨损,金属触点与碳膜相磨擦,必定是碳膜上磨出沟槽.但是有的公司就换了,不但换了,而且换得很好.

碳粒触点电位器

碳粒触点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记忆中搜寻了两遍还是没见过,看到这大型的样子,确定没见过,碳刷电位器无论如何都属于高档的, ...

其实国产的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经有过了,只有因为生产稍微麻烦点后来就不生产了,但是这个技术被日本学了去,成了他们的所谓的高新技术了.

网友B:
        从记忆中搜寻了两遍还是没见过,看到这大型的样子,确定没见过,碳刷电位器无论如何都属于高档的,似乎不是国产的。

网友C:
滑片带石墨粒的电位器还是比较常见的,但不是所有这种结构的电位器都耐用,这种电位器20年之前我就用过非常不耐用的,价钱很便宜。

网友:
石墨刷可调电阻,小阻值电位器用的多,极少用于大阻值电位器,因为碳刷材料的痕迹会影响碳膜片的阻值,大阻值可变电阻的功率耗散主要在碳膜片,接触电阻的影响也不显著,所以多以金属片和金属丝为触点,小阻值电位器的触点要求接触平整稳定,触点功率耗散也明显,所以石墨刷用的多

网友:
是不是以前的那种实芯电位器的结构?80年代那种小型实芯电位器处理很便宜,我用来做过收音机的音量控制,但没有指数式的,都是线性电位器。

楼主:
不是的,这种电位器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用的电位器外型是一样的,只是触点改用碳粒。生产时要首先在薄的磷铜片上冲一个孔,再把一颗石墨粒装上去,问题是要多二道工序而已。

网友D:
数字化时代,很多东西就非常遗憾地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化时代,很多东西就非常遗憾地被淘汰了。

不过对于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而言,人们还是喜欢用电位器来控制音量,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谢谢留言!

楼主:
一般所说的石墨,总是或多或少地在石墨中掺有其他的物质成份,以调整其电阻率和其硬度,以求得石墨粉既不会磨下来也不会伤害炭膜电阻片,捡波输出电阻在5K到10K左右都能正常工作,所以即使对石墨粒碳刷电位器对电阻值有影响,作为音量电位器无论如何这个极小的变化几乎可忽略。

网友E:
儿时拆过另一种结构的电位器,型状与传统电位器相似,外圈是电阻片,滑动片是是略小于外圈的一圈磷铜皮,中心转动轴有一突出部位,转动时将突出部位处的磷铜皮推向电阻片,形成非滑动的接触。对电阻片的磨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儿时拆过另一种结构的电位器,型状与传统电位器相似,外圈是电阻片,滑动片是是略小于外圈的一圈磷铜皮,中 ...

以前的厂家总是挖空心思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连电位器也不例外。

楼主:
先生的这个好,这种电位器是碳刷的! 只是装普及型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还是嫌大了一点。另外,我把音响设备上的电位器都一律换成这种的,不在乎这一点钱。优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很会做生意,一只普通电位器不足5元,仅用了一颗小小的石墨,竟然价格一下子长到二十多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种电位器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用的电位器外型是一样的,只是触点改用碳粒。生产 ...

修过碳粒掉了的小电位器(音量用),是用HB铅笔的石墨笔芯修锉后代替的,效果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儿时拆过另一种结构的电位器,型状与传统电位器相似,外圈是电阻片,滑动片是是略小于外圈的一圈磷铜皮,中 ...

您说的那种电位器我也见过,挺科学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种电位器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用的电位器外型是一样的,只是触点改用碳粒。生产 ...

·了解了。以前黑白电视机用的推拉电位器就有这种结构的,寿命很长,后来就是铜片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种电位器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用的电位器外型是一样的,只是触点改用碳粒。生产 ...

能否 自己改造加工?

网友:
不是怕用不坏影响销路,是需要人工组装的低价值零件被淘汰了,现在的零件都是自动化生产的

想试一把可以拆开电位器清洗触点,涂一点导电石墨胶,晾干组装

网友:
8楼和13楼坛友提到的电位器应该就差不多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过碳粒掉了的小电位器(音量用),是用HB铅笔的石墨笔芯修锉后代替的,效果满意。

这个还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 自己改造加工?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薄的磷钢片只需一点点而已.难搞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佩服的就是鬼子的SW10/11收音机,音量电位器没遇到接触不良的!

人家想的是为用户所想,想到的是用户一辈子用不坏,我们想到的是生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了解了。以前黑白电视机用的推拉电位器就有这种结构的,寿命很长,后来就是铜片的了。

推拉电位器设计的构想是减少每次开关机时碳膜电位器磨损,我想音量电量电位器用推拉的是一种好方法.但是这种以前留下来的电位器大多是22K的,不知有没有其他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片带石墨粒的电位器还是比较常见的,但不是所有这种结构的电位器都耐用,这种电位器20年之前我就用过非常 ...

先生说的也是,这就有点像外磁万用电表的磁钢也会退磁,10型5类磁钢也会退磁是一个道理,不过要究其退磁的原因,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A:
触点材料不是想换就换的,搭配宗旨是一软一硬,如果电阻膜本身是碳膜,触点就不能再用碳,只有电阻片为硬质材料时才可以用碳触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软一硬两种材料互相磨擦,势必是软的被磨掉,电机碳刷与整流子的配合,必定是碳刷先磨损,金属触点与碳膜 ...

你的理解有误,碳和磷铜、青铜对磨,碳是硬的,铜是软的,碳膜电位器的电阻膜出现磨损不是设计的问题,是电阻膜质量有问题,目前广泛应用的水浸潜水泵是石墨配镀铬光轴,先出现磨损的是镀铬轴,碳刷和滑环这对金童玉女也是如此,滑环是弱者

不是设计不合理,是粗制滥造的碳膜不过关,对于这样的碳膜,换什么触点都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碳和磷铜、青铜对磨,碳是硬的,铜是软的,碳膜电位器的电阻膜出现磨损不是设计的问题, ...

这个碳粒不是金刚石,是石墨和粘土的混合物,是软碳,这个铜不是纯铜,是黄铜或磷铜.在碳膜电位器中,以结合膜质量是为最好.但和硬质的磷铜或黄铜比起来还是来得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国产的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经有过了,只有因为生产稍微麻烦点后来就不生产了,但是这个技术被日本学了去 ...

        原来是我们发明的东西被他学去了,这看一眼就能学会的技术,没有专利也无法维权了。

楼主:
科学技术这东西不是靠一天就能完善的,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不断地吸取前人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后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比如说齿轮,轴承其实中国在古代就发明了,中国在秦代就普及了剩法口诀表,中国在汉代就有白酒和制白酒的器具。现在的火炮、步枪的击发机构的构造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只是用在的地方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