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外差收音机双调谐中周绕制数据

楼主(2023-12-22):
近期跟风买了一盒中周,100个,7x7mm规格。

到手后发现内部瓷管电容有很多发黑氧化的,这个可以通过外接槽路电容解决。

突然想到,超外差收音机的中周参数并非都相同,各级变比不同,比如最后一级中周的次级绕组圈数较多等等。

看来得自己重新绕制了,我还想制作双调谐的中周,可没有查到一个完整的中周绕制数据。

请有此资料或绕制经验的坛友不吝分享相关资料或制作经验。感谢!

网友A:
海鲜市场上一定要自己睁大眼睛看图片,积极联系卖家,问有没有其它颜色磁帽的,否则就会只买了一种而不是一套。毕竟有的卖家不太懂中周还有颜色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上一定要自己睁大眼睛看图片,积极联系卖家,问有没有其它颜色磁帽的,否则就会只买了一种而不是一 ...

闲鱼上成套的中周也没有双调谐的

即使有成品双调谐中周,我也想知道具体参数是否适用于自己的方案:硅管或锗管,3V或6V供电。。。

因此,有资料会玩得更明白更透彻。

网友B:
两个完全一样的成品中周可以直接组成电容耦合双调谐,没有必要重绕。用完全一样的中周也可以做收音机,变通电路的设计就行了。哪怕是没有次级绕组,初级没有抽头的中周,也可以直接用来做收音机。你们买的那种中周,看绕制数据,次级圈数比较多,可能是末级检波中周。可以在中放管的发射极串联适当大小的电阻,提升输入阻抗,以匹配前级次级线圈的阻抗。特别设计的双调谐中周主要是为了提升稳定性,因为双调谐中周对外部分布参数的变化比较敏感。分布参数变化了,谐振曲线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因此双调谐中周一般用更大的谐振电容,耦合电容也可以取得比较大,有利于提高稳定性。用普通成品中周组双调谐,耦合电容必须用得很小,2P电容甚至都嫌大,可靠性不容易保障。但业余制作收音机,对可靠性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因此可以用成品单调谐中周直接组双调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成套的中周也没有双调谐的

即使有成品双调谐中周,我也想知道具体参数是否适用于自己的方案:硅 ...

海鲜市场有专门为三洋等中放IC配的双中周,估计要配合你的全分立原件,也不合适

网友C:
发给你一些中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完全一样的成品中周可以直接组成电容耦合双调谐,没有必要重绕。用完全一样的中周也可以做收音机,变通 ...

谢谢详细的分析,原理上明白一些了。

请问对于单调谐的中周,变频级和一中放的负载端中周的参数是一样的吗?为何颜色有不同?

我只知道末级中周因为有检波级阻抗匹配问题,所以其次级圈数较多。不知前面两级是否也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你一些中周数据

谢谢常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的分析,原理上明白一些了。

请问对于单调谐的中周,变频级和一中放的负载端中周的参数是一样 ...

在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中,第一中周的次级圈数是最少的,这样是为了照顾一中放自动增益控制的需要。

由于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是指数式的,如果一中放基极的输入电压超过一定的限度(典型值是27mVpp),就会产生较大的非线性失真。只要不超过这个值,就可以通过减少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来降低增益,而不产生失真。

因此第一中周的次级要尽可能少,使其在强台下产生的次级电压也不会超过这个值。当然,如果圈数过少,整机的灵敏度就要受到影响了。

第二中周的次级稍多一些,以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实现最大的增益。这也是二中放不施加AGC的原因。如果二中放施加AGC,可能会出现二中放输入电压超限引起的失真。

从提高整机AGC性能的角度来说,第一中周的次级圈数要尽可能少,二中放的增益要尽可能高,以补偿第一中周次级圈数过少所产生的增益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中,第一中周的次级圈数是最少的,这样是为了照顾一中放自动增益控制的需要。

...

非常感谢!

这正是我要找的知识。总觉得会有不同,但不知道有何不同,也不明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