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德生R-308使用的三联FM可变电容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22):
或者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双联,齿轮同步的

调频部分是一个三联,调幅部分是一个四联。从PCB版图上可以看到。

网友:
应该是两个可变

网友B:
没有摆弄过这个机器,看图纸,还真是三联可变。
德生牌收音机电路大全(梁伟 姜立中)G 300[TA7358AP LA12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摆弄过这个机器,看图纸,还真是三联可变。

两个双联,齿轮同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双联,齿轮同步的

实体确实是两个可变电容,但是,其中FM的可变是三联,从图纸和PCB板子上都可以看出。

德生牌收音机电路大全(梁伟 姜立中)G

网友:
也有可能使用调幅一联串电容?或厂家订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体确实是两个可变电容,但是,其中FM的可变是三联,从图纸和PCB板子上都可以看出。

草率了,确实没有研究是否是三联。只看到2个可变

网友:
https://tieba.baidu.com/p/7765606090#/

两个可变共有4个等容FM联,用其中3个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