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ndig 5019电子管收音机加装LED灯条照明

楼主(2023-12-22):
德机常用的7V 0.3A灯泡不好买,某鱼甚至卖到18块一只。还是改装LED经济实惠。
下图是刚改装完成的,从EM84(原照明)交流6.3V转16.65V直流,使用了2P插头,LED灯带是12V的cob灯带,5mm宽度。原来的灯泡也保留着,可以同时使用两种照明,也可以任选其一使用,对信号无干扰,LED灯条无闪烁。为使亮度更加均匀,加了一块磨砂亚克力板。感觉效果尚可。

整流

整流

LED灯条效果

LED灯条效果

LED灯条效果2

LED灯条效果2

LED灯条与原灯泡同时使用

LED灯条与原灯泡同时使用

磨砂亚克力板作为散射用

磨砂亚克力板作为散射用

安装后效果

安装后效果

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

网友:
加个MP3解码板,再加个蓝牙5.0接收板,现代感更强了,机器也废了。
老物件能不动就不动。

网友:
高级机啊

网友:
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
折腾就是硬道理,天翻地覆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
网上有卖一字形LED灯泡的,选好电压等级直接并接原灯泡就行,还能保持原照明效果

网友:
修旧如旧,破坏了原机风格。

网友:
改的效果漂亮!

网友A:
改完效果不错  以前我也这么干过  后来时间长了觉得还是原滋原味的更好 ,后来就又拆了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效果不错  以前我也这么干过  后来时间长了觉得还是原滋原味的更好 ,后来就又拆了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啥时候想拆了,直接把变压的小板子取下即可,双面胶固定的。至于接线,都是2P插头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