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秤20度以下不显示了?

楼主(2023-12-22):
温度升高又出字了。电源电压3V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3-12-23 20:09):
今天把温度表从1,5米高度放到体重秤的高度(近地面处)竟然比1.5米高度低了3.8度!室内的温度梯度竟有这么大!

网友A:
        换一付新电池试试。

网友B:
莫非准备改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付新电池试试。

稍一升温就正常了。20度以下就不显示?太苛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准备改电压表?

与改电压表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怕冷的体重秤,拆开修理修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改电压表有什么关系呀?

都怕 LZ 又要改电压表了,还有那个精密的一斤秤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怕 LZ 又要改电压表了,还有那个精密的一斤秤砣

又有得研究, 电子称显示屏改航天器显示屏也可以

网友C:
没想楼主换了个话题在这里出现了。你的单片机研究结果怎样了?大家陪你盖起580层楼,可别20度以下不玩了。

网友D:
这个是液晶的问题,不是故障,液晶在低温时会不显示的,响应速度也会慢的。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楼主换了个话题在这里出现了。你的单片机研究结果怎样了?大家陪你盖起580层楼,可别20度以下不玩了。

谢谢!元件已经连接完了。接下来就要实验了(找合适的元器件很困难的),实验操作程序更困难!记不住呀!只有反复试验,消化,,,,,不可贸然装上89C29051,,,,图中20脚芯片我怀疑是2051?原电路板4,5脚接有晶振,先拿它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怕 LZ 又要改电压表了,还有那个精密的一斤秤砣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液晶的问题,不是故障,液晶在低温时会不显示的,响应速度也会慢的。加热

您说的这个倒是值得注意,我试试是哪个的问题?室温(1.5米高度)18.9度,地面温度15.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怕 LZ 又要改电压表了,还有那个精密的一斤秤砣

“一斤秤砣”?我疑惑的是那个标注“2公斤”的秤砣为什么实际重量是1780克左右?一般的磅秤秤砣重量是称重的1/100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斤秤砣”?我疑惑的是那个标注“2公斤”的秤砣为什么实际重量是1780克左右?一般的磅秤秤砣重量是称 ...

那就是这个是鬼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这个是鬼称了

难道真有专业铸造“鬼秤”秤砣的厂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元件已经连接完了。接下来就要实验了,实验操作程序更困难!记不住呀!只有反复试验,消化,,,, ...

当然记不住啦。要不是记不住,大家都可以像你这样操作了。这是一;
第二,实现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动作,也是没法去记住那些枯燥的二进制代码串的,所以要依靠电脑开发出来的语言进行编程,然后电脑自动编(翻)译
,自动替你写入,校验,再拿去做实验,看什么地方不符合预期要求,在电脑上修改,要方便快捷得多啦。
第三,不用去消化那些二进制代码串包含什么意思或者执行什么动作了,只有高级些的语言才能有执行某动作的含义,有的还必须在写程序时加以注释,否则,日后自己都不一定记得住。更何况你这些二进制码。这些我都弄不清楚是不是适合给小学生了解电子微处理器的奇妙作用?
我只能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和你交流这些,说的专用名词多了,你更理解不了。
我发现那个帖子,大家跟你说了那么多,你真正能够看得懂的,恐怕只有十分之一不到。
这样跟你说吧,
单片机——它听二进制代码的进行工作,这些二进制代码是一系列0和1的组合,比如8位二进制数,它工作中,还不仅仅是一个8位二进制代码,而是一连串的8位二进制数再组合起来的“命令”。
我们,能够用来编程的是高级语言,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逻辑运算或者数字运算规则,并且高级语言具有明确的含义,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掌握进行编程序。
这么一来,我们和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是核心,单片机只是通俗的名称,偷懒的叫法,还容易引起误解,你那个帖子里,就有人以为用了一片集成电路的收音机也叫单片机,其实他没有错)之间的交流,就必须有个桥梁,这就是汇编语言。
三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是既简单又繁琐的过程,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所以,就必须请电脑和相关的软件来进行,就可以免去非常多的麻烦和错误。效率得以提高几千几万倍。

所以我还是认为你非常需要去看书,很容易看懂的书,已经有人为你提供了,我不知道你下载来了没有,但我相信,你并没有去认真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记不住啦。要不是记不住,大家都可以像你这样操作了。这是一;
第二,实现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动作, ...

我觉得6116存储器的输入数据和地址进位很简单的。我对2051的要求也不高呀,能完成6116的数据输入输出就可以。2051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吧?单片机更复杂的功能我并没有要求呀(也不会要求)。计算机语言就是人机对话的规则(人为的规定)。我只是从基本的硬件角度用0和1与(单片机)电路对话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6116存储器的输入数据和地址进位很简单的。我对2051的要求也不高呀,能完成6116的数据输入输出就可 ...

可对你的记忆力和耐心度要求很高的哦。能不能在玩玩当中取得成就感还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对你的记忆力和耐心度要求很高的哦。能不能在玩玩当中取得成就感还不知道呢。

不抱什么期望,就轻松多了。没有压力,不就是玩嘛,我就不太相信2051当做6116存储器玩不行?何况还有论坛诸多好人帮忙 你相信那个最简手动编程电路图吗?我基本相信,就怕那个细节地方,出一点问题就不好办?例如这个就不太明白,激活电压12V加到1脚(复位端)对其他脚电压有什么影响?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F:
早年大学时买得一台函数计算器,冬天开机,液晶数字从淡到浓,懒洋洋地慢慢显示出来,天气热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这大概患上了同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年大学时买得一台函数计算器,冬天开机,液晶数字从淡到浓,懒洋洋地慢慢显示出来,天气热了就没有这个问 ...

很可能是,但体重秤无法验证,因为正常时数字一会就自动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记不住啦。要不是记不住,大家都可以像你这样操作了。这是一;
第二,实现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动作, ...

我对大家的帮助能理解的不到10分之一,真有5%我就认为是收获!总算是难得的进一步!新望您能就具体问题给与我能听得懂的帮助。抱歉,别提系统学习,不适用于我了,什么叫“具体帮助”?简单说就是哪和哪连接?如何一步步操作?我就不相信2051完成不了6116存储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楼主换了个话题在这里出现了。你的单片机研究结果怎样了?大家陪你盖起580层楼,可别20度以下不玩了。

你看我是不是认真的?图上的字看不清;几乎重标一遍!虽然方法有问题。 6116写入数据很简单,写入后原数据就删除更新了,地址也是自动进位加一的。你相信他这个图可以手动输入数据吗?反正我是没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对你的记忆力和耐心度要求很高的哦。能不能在玩玩当中取得成就感还不知道呢。

“单片机的手动编程”不是不可能,至少对89C2051是可能的,但是,凭我对单片机一知半解的了解,想要实现89C2051的手动输入非常困难。目前按坛友介绍的电路已经基本完成电路的连接,还没敢贸然实验,只是对一片可能的2051芯片(4.5脚是接的晶体)进行预试验(先练练手熟悉一下手动程序)。如果2051 已有程序或加密等于是白费劲?不知2051的擦除可不可以重新输入?
接下来就是用我仅有的两片2051进行最后的试验,效果难料。
    精力和身体都不行了,对2051的瞎折腾也将结束,有无收获?等待最后一搏!在此感谢各位热心坛友(尤其是你这位同龄老朋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C:
你的探索精神我非常佩服。
恕我直言,换是我会去看书,先把别人的经验弄懂,这是唯一的捷径。
你的很多问题其实在书上都可以找到答案。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和很多人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到是重实践,怕理论,这会让他走弯路的。别人的经验和经历为什么不去借鉴,而要自己在迷茫的情况下去四处探索?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本坛曾经的小朋友,小学四年级他的父亲请了个人教他学电子技术,也学单片机。
祝你顺利,希望在龙年到来之前看到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探索精神我非常佩服。
恕我直言,换是我会去看书,先把别人的经验弄懂,这是唯一的捷径。
你的很多问 ...

书也看过,关键的地方没看或没看懂。见到那些专业名词就蒙了,看不进去。也就是注重硬件如何连接罢·了,很多说不清楚。就是照猫画虎,成功之后有时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这种学习的方法很别扭,改不了了。
“很多问题其实在书上都可以找到答案”---------------是的,我不否认,但前提是要先弄懂它的规则,(人为规定的)计算机语言。就像2H2+o2=2H2o(氢氧化合成水)一样,H 和O是什么?就连打扑克也有规则术语!单片机如果从每个引脚的功能说起或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书也看过,关键的地方没看或没看懂。见到那些专业名词就蒙了,看不进去。也就是注重硬件如何连接罢·了 ...

要从每个引脚说起的,有啊。就是每个端的定义、功能。几乎所有单片机入门类型的书都说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从每个引脚说起的,有啊。就是每个端的定义、功能。几乎所有单片机入门类型的书都说到的。

这个引脚定义也看过,如何与实际运行结合起来就缺少了?电路图虽然标明了硬件接法,但如何设置,运行说的就很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引脚定义也看过,如何与实际运行结合起来就缺少了?电路图虽然标明了硬件接法,但如何设置,运行说的 ...

大多数的引脚不是用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的,前面你的帖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了,那是电脑给它写入程序时实现的。脱离电脑后的运行过程中,也没办法在静态的某个时刻去监视某个引脚的逻辑状态,因为它是动态的,说穿了就是一系列的脉冲波,想要读出这些引线脚的信号,倒是有某些软件可以实现并且可以记录下来。不说这么多了,反正你也没到这一步。
你主要是学单片机之前的专业基础知识缺乏,没办法入门。所以只能以你自己的思维和方式慢慢摸索,想快也快不了,别人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所以我会说你,应当去摆弄一下全加器、进位......,这些才符合你的思维和实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的引脚不是用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的,前面你的帖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了,那是 ...

数字电路我也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遇到什么说什么,,,,,,,,,目前我理解“手动编程最简电路”就是相关引脚功能和如何只求最简,最基本。设置电平L和H能完成什么功能?怎样完成?现在我只有反复标注,修改电路板图,加深理解,记忆为实验做准备。很难脱离6116存储器的数据输出输入模式的束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的引脚不是用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的,前面你的帖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了,那是 ...

大多数的引脚不是用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的,那是电脑给它写入程序时实现的。------------------------哦,对于单片机引脚电平来说结果是一样的(设置各脚的电平高低)。只不过“一个一个的手动去设置”太繁琐了,,,,,,,,,,,,,
不是有一个“黑箱原理”吗?现在会用电脑的人很多,至于有几个知道电脑运行原理的?用不着去管它!会看电视的人不少,会修电视的有几个?一样的道理。
“不用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必要的开关打开后,接下来一步步的设置会自动完成的?
其实这个操作在6116存储器上也有体现:输入数据后按一下“写入”键,随后的“地址加一”就是自动完成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还是那句话:关键就是单片机的相关引脚的电平设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用0和1与单片机对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多数的引脚不是用你自己想象的那样用开关一个一个去设置的,那是电脑给它写入程序时实现的。-------- ...

你上面的红色字句子,我一个一个跟你解释,先说第一句:
如果能够把单片机写入程序的过程变得很慢,也就是说,时间放大,比如一微秒(甚至更小的一纳秒)放大到几秒,你就可以看见这种变化过程,的确跟你想象的人工对6116进行写入数据(0 or 1)过程几乎一样。但是它是电脑和单片机能够通信的软件控制进行的,这过程中还会有些自动操作,这里先不说,避免你产生混乱。
你即使实验成功了,也只能对单片机有个连入门都不能算的感性认识,想要让它去做一件事情,还得去摸一下编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的红色字句子,我一个一个跟你解释,先说第一句:
如果能够把单片机写入程序的过程变得很慢,也就 ...

“如果能够把单片机写入程序的过程变得很慢”-----------那就是说这个过程非常快了,快到手动根本不可能了。如果单片机的晶体频率不是几个MH,而是0.几秒到几秒,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了?-------- 胡思乱想,别介意。
问题请教:如果这片2051 插入电路板后4个LED可以按某种规律闪亮,是不是说明2051里已经写入了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把单片机写入程序的过程变得很慢”-----------那就是说这个过程非常快了,快到手动根本不可 ...

你的第一长句,两种过程本质还不是一样的。就怕你误解了,所以我说几乎一样。
后面一句,如果有两片相同的芯片,其结果还是一样的,可以说明当中写入了程序。但这做什么用的,我不太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猜:
是不是芯片检验的一种快捷手段,像很早以前买唱响管那样的简易办法。弄个样机,芯片往上一插,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运行一下,看是否合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一长句,两种过程本质还不是一样的。就怕你误解了,所以我说几乎一样。
后面一句,如果有两片相同 ...

如果一片2051 插入电路板后4个LED可以按某种规律闪亮,是不是说明2051里已经写入了程序?---------我理解,空白芯片插入电路板不会使LED变换亮灭状态吧?
目前我有3片2051,其中一片似乎里面写有程序(接入电路板可以观察到LED按一定规律闪亮)其他两片接入电路板没有反映。我是先用哪个实验烧写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片2051 插入电路板后4个LED可以按某种规律闪亮,是不是说明2051里已经写入了程序?---------我理 ...

是的。凑字数。

楼主:
您的回答总是深奥莫测?!我似乎感觉有那摩一点不直接正面回答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回答总是深奥莫测?!我似乎感觉有那摩一点不直接正面回答的意思?

???在你编辑“已经有3片2051......”前,我不已经回答你“是的”了吗?
还要问什么请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编辑“已经有3片2051......”前,我不已经回答你“是的”了吗?
还要问什么请说话?

您这“是的”总是耐人寻味!如果说那片2051里已有程序?(有点莫名其妙了?)那都是直接买来的里面已经有程序了?如果加密了还没办法了?
还有一问题请教:根据那个手动编程最简电路,即使输入了数据,也不能自动读出来吧?因为电路没有地址自动加一的脉冲产生电路。还得手动一个个的改变地址?才能把输入的数据读出来?这可太麻烦了?吴伟江那个手动编程电路有555产生的地址脉冲并可以由CD4040显示地址数据。
关于第5脚外部正脉冲也可以改变地址吗?

补充内容 (2023-12-27 13:14):
STAL1-----5脚,STAL2----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楼主换了个话题在这里出现了。你的单片机研究结果怎样了?大家陪你盖起580层楼,可别20度以下不玩了。

老朋友了!现在可以叫P1口输出流水灯了。你别隔岸观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