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三个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23):
一种是黑色的2ap9,一种是白色的2ap9,还有一种是透明的,三种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用些?

网友:
一样的  , 没什么区别, 因地制宜  ,有什么用什么 , 二极管我还有红色的呢, 也有棕色的 ,  黑色常见 ,当然透明的是进口的  ,这个 能确定 , 日立的之前经销过 , 就是这样透明的

网友:
如果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有条件可以测一下RD,结电容

网友:
用油漆不同,无所谓,用表测一下便知优劣。

网友:
有漆无漆在一般场合用无所谓,在个别场合无漆的管子容易受光干扰。